离离原上普啊,设计好的界面控件,emwin运行的时候竟然没有?

楼主(2023-04-13):
如题,如图所示,
应该如何排查呢,谢谢!

网友A:
最后加一句GUI_Exec(); 试试?话说这个得看代码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加一句GUI_Exec(); 试试?话说这个得看代码排查

代码里面加了gui_exec();的。
要不然窗体也不会出来了。
现在很疑惑的是,窗体都有了,就是界面上的控件不见了。
理论上要么不显示,要么全显示。
我在代码里面也没有控制控件不显示的代码。

网友:
做界面好头疼的

网友:
现在都有模拟器的吧,电脑端运行一下。你这个还真是奇怪,窗体都显示出来了,控件不显示。
是不是代码其实没有同步成功。

网友:
外框尺寸超出了液晶大小?

网友:
位置挪一挪?
或者这个控件被遮住了?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一个GUI_Exe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