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头电压输出统一不统一?

楼主(2023-04-13):
如题,想找个5V1A的充电头,看了看手头3个充电头(手机充电用,是叫充电头吧?),一个5V1A,另两个带着输出5V或者9V或者10V,让我迷惑的是电压越高电流越大,这是怎么回事?原先以为充电头都是输出5V,就是电流大小的事,谁解一下我的迷惑?

网友A:
跟不上形势了吧,快充都不是5V了,不过一般用途输出都是5V,除非被充电的是有快充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不上形势了吧,快充都不是5V了,不过一般用途输出都是5V,除非被充电的是有快充协议的。 ...

以前没注意这些,春节时医院陪床,临时用了别人充电器,很短时间充足电了,我充电线3米的,我以为充电线内阻大了,刚才搜了搜,充电头有多电压的,不知形式了

网友:
传说的中年三件套哦: NAS、软路由 和 充电头...

玩 dji 之前只知道用 5v 头,玩过以后 PD60W 起步,正考虑是不是要入手 100W 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注意这些,春节时医院陪床,临时用了别人充电器,很短时间充足电了,我充电线3米的,我以为充电线 ...

现在手机快充,60W算起步,100W刚好。

网友:
一般来说可以放心用标有5v的,协商不过理论上不会加压。

网友:
默认都是5V输出,手机端会根据协议触发高压

网友:
最近看到一些修苹果手机的视频,都说是用户把其它非苹果认可的快充头插到苹果手机上面导致的,不知道这个是苹果手机做的太烂还是充电头太烂,照理说通信协议不过的话,不是输出5V的吗?

网友:
5V 想快充也难,线需要很粗,压降太大,十年前热衷带线损不错的5.3V充电头

快充都是各种握手协议,PD  QC  VOOC 无线QI,不怕烧毁,

早年简单,就是D+D-短接不同电阻,现在都是芯片通讯了,快充升压后,也是降压给电池(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充电就是快,容量电池想快,它电流也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