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驱动电机,在低速运动下优势明显,高速运动有优势吗?

楼主(2023-04-13):
FOC驱动电机,在低速运动下优势明显,几乎无噪音,扭矩输出平滑,不顿挫,等于是像素级控制。

但高速运动下,除了没有霍尔换向噪音,还有其他啥优势?
电机转速达到很快的时候,马鞍波被大大压缩,控制分辨率会显著降低,这个时候FOC优势还大吗?

假如极对数为1,转速达到6000rpm的时候。
6000rpm就是 100转/秒,0.1转/ms,1圈时间10ms,
假如用的100us周期的电流环频率,那可控点数是100个点,一个扇区控制点数是16.7个点。这个数据看上去就还好。

==

如果把上面电机换用8对极的,同样转速下,一个扇区的控制点数就只剩下2个点了,这个时候用FOC,效率不升反降吧?

网友A:
在高速运动中,毫无优势。
同样的,步进电机细分越大,低速表现越好,高速运动越没有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高速运动中,毫无优势。
同样的,步进电机细分越大,低速表现越好,高速运动越没有优势, ...

请教高速运动时使用什么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高速运动时使用什么方案

我也不知道什么方案好。
我自己的产品多数是中低速场合。
我上一个回帖只是说了一个普遍的规律。

网友:
低速都是需要高精度定位才用FOC

高速,就是用个方波驱动都行。。

网友C:
高速就剩下噪音这一个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就剩下噪音这一个优势。

六步换向控制法,
转速达到3000rpm以上后,换向噪音其实就已经不明显了。
低速真的是听着都闹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步换向控制法,
转速达到3000rpm以上后,换向噪音其实就已经不明显了。
低速真的是听着都闹心。

高速下好一点。

另外FOC是电流环,加减速速度响应快一点,可以正负Id,回收能量。BLDC减速比较慢,只能硬刹车。

网友D:
FOC在高速指的是多高速?一般的高速时优势也很明显,噪音小,响应快,恒转矩(闭环),弱磁后可以到达更高转速,还有就是可以反充电等等,最典型的就是伺服和电动汽车;
如果是几十万转的超高速方波反而更好控制了,因为计算量很小可以做到很便宜,最典型的就是吸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FOC在高速指的是多高速?一般的高速时优势也很明显,噪音小,响应快,恒转矩(闭环),弱磁后可以到达更高转速 ...

高手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