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使用场景MCGS屏老化,啥问题?

楼主(2023-04-13):
室外露天使用场景,一年后MCGS屏老化,显示暗淡,啥问题?后来换了一家台湾的HMI就好多了 ,是否是使用的屏幕质量有区别?

网友:
换了一家,也用了一年多了。是个例还是很多个啊。

太阳晒多了,肯定加快老化。

楼主:
为啥换的这家屏幕质量就好些,普遍现象

网友:
耐候性真的是一门科学

材料学很多看似无关,其实关系很大,影响也大

空调压缩机那个接线端子绝缘帽,一般普通就是类似硅胶帽,这个在高电流高压环境,很快就变质了,进而腐蚀端子,腐蚀电线,连同旁边温度传感器都腐蚀。

很多5年以上的空调,内机正常运行,就是压缩机不启动,90%就是压缩机的端子线这里腐蚀脱落,跟被硫酸腐蚀过似的,更换即可修复。

网友:
显示器是不是偏光膜不耐候,紫外线也是很强大的,膜变的半透明发黄了,更换试试。偏光膜可以任意裁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