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hatgpt显示如下信息,是被封号/删号了吗?

楼主(2023-04-14):
Chatgpt是站长第一次发帖提醒注册时在某宝上买的,之后一直使用正常,前一段时间梯子过期了一直没用,现在重新弄了梯子,登录出现如下界面,是被封号了吗?还是梯子的问题?

网友:
帐号被封了,
似乎阿里云国外区域好多IP被封了, 1020错误

网友:
我的账号一直可以使用。

网友A:
我也刚好想问,昨天好不容易爬出去,一次都没有用过,第一次上就碰到跟你一样的提示。
账号废了就废了吧,问店家理都不理。
现在问题是去哪里能再搞一个,谁知道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好想问,昨天好不容易爬出去,一次都没有用过,第一次上就碰到跟你一样的提示。
账号废了就废了吧, ...

应该和账号无关。
我在网上找的答案是:用CHROME浏览器,要开无痕模式,要用欧洲之类的IP。
如果不开无痕,可能识别一些东西。IP如果是HK或TW都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显示这个信息,应该是被封号了吧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jp ip,目前还可以用。

网友C:
现在注册提示国内地区不提供服务,这个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和账号无关。
我在网上找的答案是:用CHROME浏览器,要开无痕模式,要用欧洲之类的IP。
如果不开无痕 ...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注册提示国内地区不提供服务,这个怎么破

使用国外的虚拟号码进行短信注册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和账号无关。
我在网上找的答案是:用CHROME浏览器,要开无痕模式,要用欧洲之类的IP。
如果不开无痕 ...

楼主位的提示,已经明明白白的说账号已经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