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N串口速度到不了2M,哪里问题?

楼主(2023-04-14):
我怀疑是硬件问题。
从单片机STM32G431的TX口:从CH340N下面走线到CH340的RX下面。
帮我看下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
但是:我之前用的SPI通信频率能到10M左右,也是从单片机下面走线的,也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帮我判断下问题。

楼主:
我判断不是软件问题的方法:
1:波特率在1.5M的时候都没有问题,10W字节收发都正常。
2:波特率在2M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问题,但是测试10W字节收发会有丢100-300多个字节,每次不确定。
3:软件处理逻辑简单,不会出现所谓的溢出或者没有处理过来的情况:每100ms发送100字节。如果有问题,前期就会有问题,显然是数量大上来后出现的问题。
4:最后判断是单片机TX到CH340的RX上丢的数据。

网友A:
看错
跟走线肯定没有关系

网友B:
没看见上拉电阻。内置的电阻,支持你到2M吗?

网友B:
也未见外部晶振。我们使用119200,两个M3,M0通讯时,就会有几率出现通讯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见上拉电阻。内置的电阻,支持你到2M吗?

不对。
是单片机给CH340发送数据。单片机用的是:推挽输出,不需要上拉电阻。
而且也不是开漏模式的输出,上拉电阻不需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未见外部晶振。我们使用119200,两个M3,M0通讯时,就会有几率出现通讯失败。 ...

用的是:外部晶振的。截图没有截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外部晶振的。截图没有截出来。

8脚的340,没有外置晶振接口啊

网友:
340最高就到2M吧,我们用340跑2M会丢包,换343了,没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脚的340,没有外置晶振接口啊

单片机用的是外部晶振。
CH340N是内置晶振的型号。难道是内置晶振的问题?但是他的宣传上支持2M波特率的。不应该会是内置晶振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
跟走线肯定没有关系

好的,谢谢。走线没关系,我就考虑下其他问题。
因为数据量大才出现问题,我这边好不判断到底哪里的问题。

网友C:
这点线这点速度,随便怎么走线都没问题。只要走的通。
换ft232吧,一直以来都是3M速度的批量工程用了十年了,

网友D:
CH340N用的5V供电还是3.3V,如果是5V,mcu的IO是3.3V的话,也会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340N用的5V供电还是3.3V,如果是5V,mcu的IO是3.3V的话,也会有问题吧。

都是3.3V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点线这点速度,随便怎么走线都没问题。只要走的通。
换ft232吧,一直以来都是3M速度的批量工程用了十年了 ...

你一次发100字节保证也丢得想哭。

usb hid以及这类usb串口缓冲区长度可能是64字节,一次发64字节以内,理论上不会出问题,超了没法保证。

网友:
我去找找看

网友:
在一个群里看到别人分享的 希望能帮到你
如下最快的STC 1T 8051, 32位8051 都可以
STC8H8K64U-45MHz-TSSOP20, RMB1.9;
LQFP32/48/64, PDIP40, QFN64/48/32 全系列封装现货供应
STC32G12K128-LQFP64/48/32,TSSOP20,PDIP40,QFN64/48/32;

超级简单的STC USB-CDC虚拟串口:
当单片机需要和电脑之间进行数据交换时,首选一般都是串口通讯。
STC32G系列单片机内置USB控制器和收发器,当用户代码中嵌入USB-CDC代码后,
使用USB线将单片机与电脑直接相连接,在电脑端就可识别出【USB-CDC虚拟串口】,
【USB-CDC虚拟串口】就是【串口】。
USB-CDC虚拟串口和传统串口相比有如下优点:
△  数据传输更快:USB-CDC虚拟串口忽略传统串口的波特率,
    传输速度的比特率即为全速USB的通讯速度12MBPS(即每秒12M位)
△  使用更简单便捷:USB-CDC虚拟串口忽略传统串口的起始位、停止位等冗余信息
△  数据传输更可靠:USB-CDC虚拟串口丢弃传统串口简单的软件奇偶校验机制,
    USB-CDC虚拟串口数据传输时有USB硬件CRC校验,以及校验出错重传机制,保证数据100%正确
△  自动缓存数据:USB-CDC虚拟串口会自动缓存数据。单片机在没有处理完成上位机下传的上一笔数据时,
    如果此时上位机又有新的数据下传,虚拟串口会自动将新的数据缓存,从而保证数据100%不会丢失或被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一次发100字节保证也丢得想哭。

usb hid以及这类usb串口缓冲区长度可能是64字节,一次发64字节以内, ...

但是为什么1.5M可以?也是一次100字节,间隔100ms。
对于USB2.0来说,可能每次最大的包就是64字节,但是串口驱动里面肯定处理了大于64字节的包。否则市面上所有基于USB2.0的串口,肯定都有64字节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1.5M可以?也是一次100字节,间隔100ms。
对于USB2.0来说,可能每次最大的包就是64字节,但是 ...

这就不知道了。可以试试发64字节,等个几ms再发剩下的部分。

网友F:
也可能是电脑USB的问题,或者你上位机软件的问题呢,你怎么证明这二者没问题呢,换个电脑再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一次发100字节保证也丢得想哭。

usb hid以及这类usb串口缓冲区长度可能是64字节,一次发64字节以内, ...

你测试过?

网友:
FT232  没有比这更强的了,真是稳

网友:
用电脑接CH340N做大数据包收发试试,以前用CH340E试过2M波特率下不丢数据,也是内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可能是电脑USB的问题,或者你上位机软件的问题呢,你怎么证明这二者没问题呢,换个电脑再试试呢 ...

问题就在上面说过了。有丢数据,10W只丢了几百个,定位的有点难。
而且我这边软件包括配置,更换了一个硬件都试过了。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用的是外部晶振。
CH340N是内置晶振的型号。难道是内置晶振的问题?但是他的宣传上支持2M波特率的 ...

内置的不行。。。有时候512000就不行了。

网友:
试试cp21xx系列,体积比较小

网友:
我很久以前测试过,CH340G和CP2102可以1.5M稳定传输, CH340不带晶振的几种, 包括B/C/N,1.5M时都会出现隔几百字节丢一字节的情况。 所以我用CH340N只敢用到500ksps.

你要想体积小还要免晶振的话, 只能选CP21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判断不是软件问题的方法:
1:波特率在1.5M的时候都没有问题,10W字节收发都正常。
2:波特率在2M的时候 ...

"3:软件处理逻辑简单,不会出现所谓的溢出或者没有处理过来的情况:每100ms发送100字节。如果有问题,前期就会有问题,显然是数量大上来后出现的问题。
4:最后判断是单片机TX到CH340的RX上丢的数据。"

也可能是PC的CH340驱动和CH340间的通信问题
USB的上传是基于轮询的,单片机发送到CH340的数据必须暂存在发送缓冲区内,而CH340这类廉价方案的缓冲区不会很大,估计也就是几KB数量级。
2M波特率下不停发送,则每10ms就可以产生约2000字节的数据,PC只要卡一下,就很容易填满缓冲区

验证方式也简单:单片机每发1024字节数据就加上100ms延时,如果发了10W字节都没有丢,就逐步减小延时时间,直到出现丢数据,此时的延时就是极限;如果延时100ms也有丢数据,才有可能是单片机与CH340间通信的问题

网友:
10M的话,单片机TX到CH340的RX上需要串个10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