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VADO添加国产flash,下载固件

楼主(2023-04-14):
复旦微的FPGA,东芯的FLASH,手册上有这个芯片的ID信息:

VIVADO 里面flash列表添加成功:

下载固件时,读取不到ID信息:

问了东芯厂家的说工程文件添加辅助代码就行(发了个截图),却没有例程文件,也不知道添加在哪个工程里面。

请教一下如何解决啊?CSDN没有会员,查到一篇也无法看到内容。

楼主:
找了一个会员,CSDN介绍的是选型里面添加型号的。这个虽然能添加,但实验过不能下载固件。

网友:
是这篇文章么?
https://blog.csdn.net/aaaaaaaa585/article/details/108848784

网友A:
xicom_cfgmem_part_table.csv这个文件是不是也要改一下。还有就是SPI接口的配置:X1 X2 X4;SPI时钟是不是超Flash上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com_cfgmem_part_table.csv这个文件是不是也要改一下。还有就是SPI接口的配置:X1 X2 X4;SPI时钟是不是 ...

已经改过了,配置FLASH时可以选择。ID检测通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