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想】电宝没有小电流模式情况下,持续给电路板供电的手段

楼主(2023-04-14):
今天使用单USB接口的充电宝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可不可以用USB拓展口插上电宝,再用个USB风扇/灯增加负荷,然后把电路板插上去供电,达到给板子持续供电的目的?

网友A:
可以,我也很烦这个,大部分充电板宝都不能持续小电流输出。后面都是自己搞的电池+模块

网友B:
现在的充电宝为了给手环手表之类的充电,有些特别注明了有小电流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也很烦这个,大部分充电板宝都不能持续小电流输出。后面都是自己搞的电池+模块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充电宝为了给手环手表之类的充电,有些特别注明了有小电流模式的

是的   手上这个老电宝没那个模式用着好麻烦

网友:
某宝上有专门给小电流设备的充电宝

网友:
用定时电路,间断接入较大负载。

网友:
有专门的不带按键或震动激活开关的电路板,这种吗,就是费电,自放电稍大

网友C:
网上有专门的插充电宝的HUB之类的,有100ma放电,也有10ma放电的型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5168661343

网友:
可以自己加个负载,不过你试试双击输出按键,可能会有奇迹,五六年前这个小电流功能就是标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专门的插充电宝的HUB之类的,有100ma放电,也有10ma放电的型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 ...

连续放电比较费电,也有人间隔放电,比如15秒就100ma放电2秒这种,也能用还省些电。

https://www.instructables.com/Cu ... -Power-Bank-Active/

电路是经典的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