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380V交流电机

楼主(2023-04-14):
有个项目要控制380V的交流电机(1KW功率左右),只控制启动和停止,但对方要求不能用交流接触器.因为很少做强电,本来打算用MC3063+可控硅来控制.但看资料怕不稳定.后来看到淘宝上有直接的固态继电器可以控制380V.所以我想是不是能用3个固态继电器同时控制3相电路的的开关来控制电机.固态继电器如附图所示.  另外请教有经验的大侠这种方式是不是比MC3063+可控硅稳定.谢谢.

网友A:
虽然没看到图,但我们公司之前做的固态继电器基本就是MOC3083+BAT16-600B,找个质量好的固态继电器比自己做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看到图,但我们公司之前做的固态继电器基本就是MOC3083+BAT16-600B,找个质量好的固态继电器比自己做 ...

600B的,电机线圈断电没有影响吗,我还打算用BAT24-1200B.你们用多大的电机,稳定吗.图片刚才没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B的,电机线圈断电没有影响吗,我还打算用BAT24-1200B.你们用多大的电机,稳定吗.图片刚才没传上 ...

说实话没继电器可靠,当时是用在加油站控制加油机几百瓦的油泵,后面问题太多产品停产了

网友:
选一些进口品牌的继电器 ,欧姆龙的,做好吸收电路,电流选大一些的。可控硅容易烧

网友:
我用过,某宝买的三相固态继电器成品,用过几十个,这玩意质量不稳定,有的好多年不坏,有的就容易坏,坏掉的表现为缺相,导致烧电机,现在已经切换回接触器+热保的方案了。

网友:
客户不差钱的话直接上变频器,通过IO或者485总线孔控制变频器进行启停,可靠性很高。而且现在国产变频器价格也还好。另外固态继电器内部也是光耦+可控硅,本质上跟你自己搭没区别,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散热。

楼主:
老板肯定是要低成本的,变频器肯定是太贵了. 如果固态继电器不稳定的话..就用普通线圈继电器行不行.还是用3个,每个控制1相.例如HF152F,我看它触点最高到400V,反正这个电机的单相电流才2A.

网友:
GOLD的固态这种封装一致性不好,焊接到板子上歪七扭八的

网友:
不让用接触器就用PCB继电器呗,哈哈。可靠又不贵。

网友B:
1kW的电机  普通继电器控制毫无压力。钱多直接买三相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W的电机  普通继电器控制毫无压力。钱多直接买三相固态继电器

给推荐一种,没找到能满足380V的触点的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推荐一种,没找到能满足380V的触点的继电器.

微型继电器的触点开距只有0.X mm,很少有250V以上的,380V的一般都用接触器式继电器,给你推荐一种可以焊接在PCB板上的接触器式继电器,

https://new.abb.com/low-voltage/ ... ni-contactor-relays

这类产品名字虽然叫继电器,结构都是按接触器设计的,触点开距比较大,国产也有很多同类型产品,不过PCB焊接形式的用量少,国产都不做这种接线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型继电器的触点开距只有0.X mm,很少有250V以上的,380V的一般都用接触器式继电器,给你推荐一种可以焊 ...

谢谢哥们,这个系列不错.奈何成本有点高,还是先用美格尔的固态继电器.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