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半导体的HPM6750, 有人已经用过了嘛?

楼主(2023-04-14):
最近想试试这个芯片做些东西, 资源配置很强劲, 各种外设和主频都很好, 价格也很便宜.
缺点是这个公司成立时间不长,芯片也是推出的时间不长, 不知道实际的效果怎么样. 有人拿来量产过东西没?
芯片稳定性,开发环境和技术支持怎么样呀?

网友A:
他是risc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riscv吧

是的,双核800M ,4个CANFD 才买几十块

网友:
芯片不错的,芯片研发团队有海外背景,国内某知名公司好像也投资了

网友:
zlg做了个can协议分析仪

网友B:
这类芯片,量小技术支持和资料这块是门槛,一旦遇见bug,耗时耗力。

网友C:
存储器是外挂,即便是内置存储器也是和封,flash是这个芯片的硬伤;

网友:
risc-V 和ARM比频率要打八折

网友D:
用上了,总体性能略微超过ST的H750,riscv的特点是性能不够,但是可以用频率来凑,这种比arm还精简的指令集可以比较容易做到很高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芯片,量小技术支持和资料这块是门槛,一旦遇见bug,耗时耗力。

是呀,好歹官方倒是开放了资料,没遮掩.就是不知道后续的生态能不能建立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储器是外挂,即便是内置存储器也是和封,flash是这个芯片的硬伤;

有内含4M FLASH的型号, 说是比没存储的贵几块钱. 可能还没铺货吧. 相比之下, BGA封装反倒是真的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上了,总体性能略微超过ST的H750,riscv的特点是性能不够,但是可以用频率来凑,这种比arm还精简的指令集 ...

同频是略差些,但好在频率高,而且双核,所以总体性能还是比H750要强不少。而P扩展的SIMD吊打 M7的阉割SIMD。

网友E:
关注下LZ的精度,也在看这个IC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内含4M FLASH的型号, 说是比没存储的贵几块钱. 可能还没铺货吧. 相比之下, BGA封装反倒是真的难受.  ...

还是0.5pitc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0.5pitch的…

0.65和0.8的BGA, 其他型号有LQFP封装的. BGA这个双层板是肯定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下LZ的精度,也在看这个IC

我也是刚开始看, 之前ARM舒适圈惯了. RISC这个还真是头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刚开始看, 之前ARM舒适圈惯了. RISC这个还真是头大

为啥?啥应用需要考虑内核层面?一般逻辑编译器才关心内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内含4M FLASH的型号, 说是比没存储的贵几块钱. 可能还没铺货吧. 相比之下, BGA封装反倒是真的难受.  ...

你可以问问,代理或者售后,这个 4M FLASH  是合封的,就是有可能也是 串行的,根本支持不起来 600M的频率,所以还要搬到ram运行。我没深入研究,就觉得贵,大把wifi类 这样的芯片 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啥?啥应用需要考虑内核层面?一般逻辑编译器才关心内核

我一直没弄清楚这个开源会不会像安卓那样的碎片化, 每个厂商对内核进行修改, 导致编译器对修改的部分支持不好产生问题.
同样, 生态环境会不会也是碎片化.
无论如何也不能像ST那样省心的开发,很多东西都有现成的参考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没弄清楚这个开源会不会像安卓那样的碎片化, 每个厂商对内核进行修改, 导致编译器对修改的部分支持 ...

risc-v就是指令集,确实有原厂自己扩充指令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问问,代理或者售后,这个 4M FLASH  是合封的,就是有可能也是 串行的,根本支持不起来 600M的频 ...

他这个自带128KB的Boot ROM, 这个如果能像普通ROM来使用的话, 我想我们都没必要考虑其他FLASH的问题.
我们目前阶段的应用主要要需求是多个通信接口, 尤其是CANFD, 程序量没有非常大.
多个CANFD接口, 双双以太网口, 这个芯片已经是非常便宜了.
后期移植成功,跑的熟练了, 在考虑FLASH问题, 把复杂的功能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risc-v就是指令集,确实有原厂自己扩充指令集

囧, 不知道会不会像苹果VS安卓那样,

网友:
关注中,zlg的代理似乎在推这个,不知道坑多不多

网友(2023-07-30):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问问,代理或者售后,这个 4M FLASH  是合封的,就是有可能也是 串行的,根本支持不起来 600M的频 ...

高频的芯片FLASH频率不会和主频同步,甚至RAM 都不全是同步的,参考H7,要跑的快得放进特定的RAM里。

网友:
他们就是imx.rt的团队,其实你对比下SDK和手册就明白了。质量还是有保证的(第一版在特定条件下还是有几个bug),但是公司太小了,不知道后面发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