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延长IIC的通信距离?30米左右

楼主(2023-04-14):
有个温湿度传感器,客户硬要延长到30米使用,但一般的IIC距离最多是1米左右吧。现在 将上拉电阻调到200欧了,在公司内测试没问题,但去到客户现场就有干扰导致读取的数据是错误的
问下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 IIC的传输距离,加芯片,适当的成本也可以。'

网友:
RS485,422?RS232?如果把信号通过光耦变为12V信号,增加差分对,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增加的成本能不能搞无线模块挂个采集 把数据传回去

网友:
线损压降应该不少,可以尝试稍微提高点电压吧(例如原来是3.3v的,允许情况下转换到5v)。另外低电平电压也有可能不够低,示波器可以看看信号在做决定

网友:
I2C本来就只适合芯片间近距离低速通讯,不适合长距离的通讯。因其起始条件和结束条件的设计,对干扰非常敏感。
走个485就好,或者电流环也不错。

网友A:
两片485芯片将两个IIC的信号转成差分就行了,唯一的问题是SDA信号需要切换485的方向。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该用485之类的吗。要非用iic,你要加驱动电路。

网友:
一个敢想,另外一个敢干

网友:
30米要用差分传输了,232电平30米波特率都不能太高。乖乖的在传感器端加个小MCU,然后用485吧。成本增加不了多少, 别费心研究增加IIC的传输距离了。

网友:
在传感器的一端加一个MCU操作IIC,然后通过485传输

网友:
NXP有专用的延长芯片,可以用光耦隔离通信的,还有电压能扩到24V的,你找一找,

网友:
发送和接收都是差分信号驱动
导线是屏蔽线  现场布线合理
接地良好
去现场调试看看
最终还是现场ok才行

网友:
iic 还30米显然是一主多从,需要完整功能的iic总线,别转了放弃把,换ds18b20传感器

网友:
4-20mA搞起,或者搞OOK的RS485

网友:
我们用单总线,可以100米,三芯线

网友:
别为难自己的 ,用485吧

网友:
iic转485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片485芯片将两个IIC的信号转成差分就行了,唯一的问题是SDA信号需要切换485的方向。 ...

两个一元的单片机,一个采集数据,一个做iic从机模拟传感器数据。

网友:
我用过专用的红外光纤接头做同步串口,10M时钟一个接收一个发射50米没问题就是有点小贵

楼主:
看来都 推荐 485 。那就要改程序与硬 件了。。。。。  想偷懒不想改方案。。。

网友:
我做粮仓的内温内湿IIC采集,最远也就12米

网友:
1-Wire® to I2C/SPI Bridge with Command  Sequencer DS28E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