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信號傳遞半秒?

楼主(2023-04-14):
如上圖:

求教各位大神,從 U1 到 Q1 之間想讓信號延遲半秒後再送達,最經濟廉價簡單的方式是怎麼做?
電壓 5V,電流 < 10mA,速度很慢,可以忽略不計。

感激。

楼主:
補充,其實只是一個簡單的開關,打開後,高電位延遲 0.5s 送達,關閉時立即關閉。

网友A:
RC
D
字数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
D
字数布丁

RC 應該是不行,因為一個很刁鑽的限制,關閉時立即關閉

网友:
延时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RC 應該是不行,因為一個很刁鑽的限制,關閉時立即關閉。

不是还有个D嘛
关闭时靠D快速响应

网友:
成本不敏感可以用看门狗芯片

网友:
这样如何?

网友:
既然是开关信号,又要这么大的延迟量,那就随便弄个单片机吧,简单精确,随心所欲,
因为你都是模拟信号了,也不在乎那么几十ns的检测延迟时间了。

网友:
rc加三极管,可以延迟打开,快速关断。

网友B:
讲解一下原理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解一下原理呗,学习一下

弄下斧吧:高电平来了,经过二极管后通过电阻给后面电容充电,充电到了后面三极管的门限后后面三极管到痛,于是信号出去,充电时间就是RC时间,调节到需要的值即可。
另外一边,前面三极管因为是pnp,输入的高电平使其截止,就相当于没有它一回事。
关短情况,输入低电平,前面的pnp二极管导通,电容被三极管短路,于是后面的npn三极管快速关断,

网友:
当然,可能还有几个设计不合理的地方,或者说不安全的地方,大概思路是对的。

网友:
但就时间参数来说,就是个麻烦的事情,靠RC来相对准确的充电1秒钟,简单估算就是1欧电阻,1法拉电容,这个太恐怖,而且也受驱动源那边的电流限制,顶楼也说了个电流,我简单理解为整机的,那么10ma级的电流,持续1秒钟,rc充电电流简单来看就是电阻得取至少几百欧至1k级别的了,这个时候电容就是1000uf以上了,这种情况下千欧级电阻和千微法级别电容组合,不知道精度好不好控制,

网友C:
不是有个元件叫:延迟线吗?
多串一些,时间就有了。

楼主:
學習到了不少知識,謝謝各位天神對小弟的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个元件叫:延迟线吗?
多串一些,时间就有了。

太理论了。。。
你知道衰减多少吗?而且延迟一秒钟怕是要绕着地球转一圈了,
还有他这个事可以理解为直流电平了,除了跳变的一瞬间,不知道能不能延迟。我以前用在模拟电路上面的无缘,几百ns就衰减10多个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