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库中的名称什么意思:v7em_t_le_vfpv4...

楼主(2023-04-15):
从SE99ER官网上下载了一个库:如图。
但是库的版本是针对:ARM芯片内核进行区分的,但是没有找到具体哪个芯片用哪个库的说明。
所以请教大家:
比如:libsegger_v6m_t_le_d.a
中:libsegger肯定表示是segger的lib就是库。
v6m在网上搜索到是:Cortex-m0m0+的内核。
_t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_le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_d:表示在出embedded studio中有两种编译模式,这个是debug模式。
.a:就是库。

现在最后的问题就是:
_t、_le、vfpv4、vfpv4h、vfpv5、vfpv5h表示的都什么意思?

网友:
le littleendian小端序
vfpvXX 硬浮点单元型号

网友A:
GPT的回答:
- v6m:表示编译器针对ARM Cortex-M0/M0+/M1/M3/M4/M7架构生成的库。
- _t:表示该库支持多线程操作。
- _le:表示该库使用的是little-endian字节序。
- _d:表示该库支持调试信息。

-------------------------------
又问了一次-t有所不同 _t:代表使用了Thumb指令集的微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T的回答:
- v6m:表示编译器针对ARM Cortex-M0/M0+/M1/M3/M4/M7架构生成的库。
- _t:表示该库支持多线 ...

这。。。。
CHATGPT,给的回答真的非常惊艳,我网上搜索了一天多了。这给的回答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T的回答:
- v6m:表示编译器针对ARM Cortex-M0/M0+/M1/M3/M4/M7架构生成的库。
- _t:表示该库支持多线 ...

_t应该是多线程,在它哪里看到了,说支持特定情况下的多线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
CHATGPT,给的回答真的非常惊艳,我网上搜索了一天多了。这给的回答很快。 ...

你用bing。。。远离一切其它

网友B:
我认为_t是thumb,你可以看看v8后面没有m的.a文件,对应有没有_t,如果没有_t,那么_t就是thumb了

网友:
其实丢ida里看一下就清楚了,我也倾向于_t -> thu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_t是thumb,你可以看看v8后面没有m的.a文件,对应有没有_t,如果没有_t,那么_t就是thumb了 ...

我看了下,每一个都有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