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小助手启动就修改注册表,这是怎么情况?

楼主(2023-04-15):
如题,小助手每启动一次,UAC就弹出注册表访问提示。
尝试去删掉目标地址的reg文件,结果下次启动又生成。

大毛病不算,但这显然是用了什么不得了的代码吧

网友:
企图插入开机启动

网友A:
进软件设置一下不开机启动,不管怎么说,不理解这个默认项的出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软件设置一下不开机启动,不管怎么说,不理解这个默认项的出发点

开机启动早就关了,重测了管理员权限:

管理员权限启动助手,UAC仅弹助手的窗,没有再弹注册表;
非管理员权限启动助手,UAC弹注册表...

网友B:
好像是从今年开始,启动小助手,就弹出注册表编辑器。不知道要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从今年开始,启动小助手,就弹出注册表编辑器。不知道要干啥。

看样子不是个例。

直接上 procmon,过滤掉 query,enum 这样的读动作,可以看到 assist 有一堆 Create、SetValue、Delete 动作。
建议开发部自查吧,启动个助手哪来那么多注册表写入:

网友:
早注意到这行为了,关不了,很反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不是个例。

直接上 procmon,过滤掉 query,enum 这样的读动作,可以看到 assist 有一堆 Create、 ...

除了自启动项外,貌似只是Electron框架还是Bug10自己的行为,
可以参考chrome的注册表行为对比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样子不是个例。

直接上 procmon,过滤掉 query,enum 这样的读动作,可以看到 assist 有一堆 Create、 ...

这个软件不错,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不错,能分享一下吗?

https://learn.microsoft.com/en-us/sysinternals/downloads/procmon

网友D:
助手每次都是强制开启 开机启动项。
不知道这么严重的BUG,是怎么测试发布的。
而且这么久了,感觉还没有发现这个BUG。

可能是领导们都去搞上市辅导去了。

网友:
千万不要向流氓软件学习,这个确实烦

网友:
说难听点的话,是软件开发能力问题

我的小助手配置了开机时不启动,但它每次也要弹这个运行 regedit.exe 的提示,运行完了最终是没有任何修改

网友E:
开发说 5.0.84以上的版本修复了这个问题,麻烦看看版本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助手每次都是强制开启 开机启动项。
不知道这么严重的BUG,是怎么测试发布的。
而且这么久了,感觉还没有发 ...

也许是程序员故意这样干的,你不让我开机启动,我就天天烦你,现在有些程序员心理很阴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开发说 5.0.84以上的版本修复了这个问题,麻烦看看版本号

想问一下,5.0.84版本从哪里下载,在你们官网看到的这个难道不是最新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发说 5.0.84以上的版本修复了这个问题,麻烦看看版本号

目前版本 5.0.82,运行后设置界面并没有更新按钮。

看样子是连更新也成必选项了。
从同步软件功能的角度,赞成这样推更新;从用户感受角度,看看大家对 windows 强制更新的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5.0.84版本从哪里下载,在你们官网看到的这个难道不是最新版吗?

我的锅,反馈给开发,开发说5.0.84 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却还没有上线。
预计下周初上线,假如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找客服要一个最新的版本。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开发说 5.0.84以上的版本修复了这个问题,麻烦看看版本号

我安装的是最新版本。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也许是程序员故意这样干的,你不让我开机启动,我就天天烦你,现在有些程序员心理很阴暗 ...

要把做这个决策的拿出来剪JJ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安装的是最新版本。

还没有更新,节后了。

网友I:
uac是系统自带的吗?还是第三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把做这个决策的拿出来剪JJ

同意同意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没有更新,节后了。

版主辛苦了,其他功能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uac是系统自带的吗?还是第三方的?

win10 自带的

网友:
千万不要向流氓软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