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開關電源的變壓器選型

楼主(2023-04-15):
在 T 寶上常看到各式各樣的這類開關式電源。

小弟好奇的是,它們上面所使用的「線圈變壓器」,電子市場上是有常用且普遍的規格型號可以選擇,工程師挑選好後然後才去設計電路?

還是,先設計好電路,再去訂製這顆線圈變壓器?

謝謝。

网友:
电路选型—芯片选型—参数计算—定制变压器

网友:
如果不是特殊规格,直接去变压器厂拿在生产的量大的样品,人家提供给你参数,自己拿来就可以匹配驱动芯片直接用了

网友A:
我的客户主机上本来环形变压器用的好好的,每年也就20K套的样子,两位BOSS非亚忽悠客户用开关电源替代,而且要把开关电源集成在主控板上(主控板的价值是他们开关电源模块部分价值的6-8倍)。

还用的NANJING一家很小公司的方案——BOSS说是呀通过供应商来解决技术问题。

老板真的是高瞻远瞩啊!但我觉得是日了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客户主机上本来环形变压器用的好好的,每年也就20K套的样子,两位BOSS非亚忽悠客户用开关电源替代,而 ...

小功率很成熟,按厂商的设计做就好,不会日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