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修rcc 万能充?

楼主(2023-04-16):
我的工作是监里的指导工,人不用自已修,都是指导别人修。
pcb裸板如图,原理图如下最下的图、(有错吗?)

看电路就几个元件,应该很容易才对啊!
昨天我到现场指导了一下,太丢人了,惭愧啊!
妹子丢给我一块本来好的板子,但是有 3582供电电压略低的供电压不足缺陷的板子(3582供电电压只有4.2v,正常都是空载时要6.2v左右),被我修坏了,完全不起振没有输出 ^v^!

我是这样做的: 查  4007后有106v左右,6v2稳压只有3.16v ,三极管打开深度不够,万用表测三极管,二极管都是好的,变压器都是好的(用万用表,没有专门的lcr测试设备,可能不准吧) ,元件测过遍都没有问题。
完全不知怎么开始,后面的美女警官看着,有点紧张!于是开始换稳压管,三极管,变压器,一顿操作还是不行!
后来想到,把后面3788、3582拆了,在220uf电解那里并一个472贴片电阻,测量220uf电容电压只有4.2v (正常是6.2v),  是不是5819不好,三极管Ib 电流不够多? 于是换个新的5819,  整流二极管4007也换新的,1M电阻也来个新的。
再通电,悲剧了,电路不起振,没有电压输出了!
这时,警官说累了,大家休息下,也就下班了。

问下大家,这种情况应怎修呢?
电路没有保护管子的功能电路,三极管,二极管很易损坏的吧? 变压器我看了是做工很差的,漏感应也大的!

先把6v2,3788 去掉,220uf并个472(没有其他的阻值和功率的了) ,测量调试可以的吗?  会不会炸220电解电容啊?

另:里面是成本第一考虑因素,元件品质很差,pcb做工差,这个简单电路pcb做工影响不大!
测试时,220v交流那存在多次高频的热拨插可能的!

现在我的困境是: 这种难修的板子没有搞个几块啊,  现在要指导人修,急要个调试rcc 起振的好办法。

网友:
以前试过修,感觉把全部元件换一遍还是比较快的方法,原理是搞不懂了

网友A:
12r电阻,半波整流也有2 300v,
1uf电容可能没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r电阻,半波整流也有2 300v,
1uf电容可能没容量了

那个电容有些批次产品不焊的,其他监里面   最简单的电路是:

我想到的是:

在Q1 的集电极那里接个   RCD电路,反正rcd  就二根引出线!  让里面的小妹,维修时,焊到Q1 c极那,过流保护就不做了!像这样子。

然后,把后面的3582 去掉,6.2v 稳压管去掉,输出电解那并个472电阻,再不停的拆换变压器和三极管,再焊,再测电压,直到输出电压正常为止!
只要起振了电路进入稳定状态,再调试后面的3582的灯,万事ok了,拆掉rcd   !

网友:
工厂修理工25元/小时,我的策略是先做统计和分析,不一定全修,不好修或不想修的就8块钱1斤卖废品

网友B:
以前在一家工厂做电源,产线着急出货,不良率很高,厂长叫了几个研发工程师过去和产线维修工一起修版,好家伙,产线维修工一上午能修1-2百个,

工程师才修了10来个,厂长一个劲的在那里讽刺,自己研发的东西还不如修理工修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一家工厂做电源,产线着急出货,不良率很高,厂长叫了几个研发工程师过去和产线维修工一起修版,好家 ...

修理工靠的是:这个问题以前是换这里,实在不行周边全杀一遍,手熟尔!
工程师思维是: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如何改进!

网友:
人工可比物料贵,直接以换代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一家工厂做电源,产线着急出货,不良率很高,厂长叫了几个研发工程师过去和产线维修工一起修版,好家 ...

对,管理者基本上都是这样思维。
维修事情,研发基本上效益搞不过产线上面专业维修的同事。
他们有时候不用万用表,目测之后更换元器件即可,换一个不行,换二个。再不行就是周边更换。三下五除二的事情。

网友:
这种板子,设计时,就省到极至的底,对元件参数搭配要求很高,同一个型号,换不同厂家,都有可能不工作。
真不好修,除了原生产工厂的维修工,其它人修这类产品,都会头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理工靠的是:这个问题以前是换这里,实在不行周边全杀一遍,手熟尔!
工程师思维是:分析,为什么会这 ...

还有就是攻城狮的焊接技术一般是比不上专业维修的

网友E:
上面电路图都没有对,楼主自己画的么,还是技术部给你的?不坑自己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电路图都没有对,楼主自己画的么,还是技术部给你的?不坑自己才怪

对的,我会修了 !

方法是先挑一批好变压器,IC备用,这里的材料有点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攻城狮的焊接技术一般是比不上专业维修的

虽然我的功夫9分了得,但是我并不认为攻城狮需要跟生产人员比生产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