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7.0.2 今日发布,修正 Bug 为主

楼主(2023-04-17):
下载链接,尽可能选亚洲的(我这儿阿里云最快):

机翻:
=====
KiCad 7.0.2 发布
由 KiCad 开发团队撰写
刊出日期 2023-04-16

KiCad 项目自豪地宣布第二个系列 7 错误修复版本。 7.0.2 稳定版包含关键错误修复和其他小改进 自上一个版本以来。

可以找到自 7.0.1 版本以来所有已修复问题的列表 在 KiCad 7.0.2 上 里程碑页面。此版本包含几个关键错误修复,因此请 请考虑尽快升级。

版本 7.0.2 由 7.0 分支制成,具有 一些樱桃从开发部门中挑选了变化。

适用于 Windows、macOS 和 Linux 的软件包已经或即将推出 在不久的将来。有关指导,请参阅 KiCad 下载页面。

感谢所有开发人员、打包人员、图书馆员、文档编写者, 翻译人员,以及帮助使此版本成为可能的其他人。

======
更新日志
======

常规
从 .ttc 文件中选择正确的面。#13314

修复字段包含括号时损坏的 PDF 绘图。#14302

修复了在 GTK 构建中显示两次的设置导入路径。

修复了无法加载动态库时的冲突错误对话框。

确保 3D 形状始终显示在封装设置对话框中。#14371

防止更改颜色设置时崩溃。

修复了打印带有偏移的 GERBER 文件时不正确的圆弧位置。#14402

为项目文件添加文件版本向后锁定。#14414

修复了读取或写入设置时崩溃的问题。

修复使用添加按钮添加库表条目时损坏的库昵称输入。#14291

将 Clipper 更新到版本 1.2+。

修复图像边界框大小。#14432

使库表编辑对话框上下文菜单激活和停用条目立即生效。#14517

使符号和封装库树对语言更改敏感。

修复了启动时可能的事件争用条件。

添加黑客以加快字体选择框小部件的创建。#14277

取消初始全局库设置时避免段错误。

原理图编辑器
修复备用引脚分配上断开的撤消。#14100

将缺少的图纸名称添加到 PDF 打印。#14233

从标签属性对话框选择列表中删除非全局标签。#14319

从查找/替换对话框中删除替换所有加速键。#14304

如果用户未指定字段名称,请创建字段名称。

修复工作表引脚名称区分大小写的问题。#14415

修复打印时某些旋转的文本位置不正确。#14327

导入 CADSTAR 原理图时忽略未知属性。#13526

展开总线定义时不要重复信号。#14269

修复使用分层子表时损坏的网络类标签。#14494

修复将网络标签更改为全局标签时崩溃的问题。#14493

确保交换全局标签交换表间引用。#14520

允许总线元素连接。#14300

修复库 ERC 中损坏的符号已更改。#14160

搜索标签中的字段。#14075

ngspice 模拟器
将缺少的 .dc 命令添加到 SPICE 指令列表中。#14215

添加了 PSPICE/LTSPICE JFET 模型参数。#12425

处理参数名称中的下划线。#14308

修复晶体管模型丢失时崩溃的问题。#14295

确保图例反映交流小信号分析的增益/相位。#14301

不要尝试加载未知的绘图类型。

忽略 VDMOS 模型的无关 LTSpice 参数。#14299

将旧模型名称与 SPICE 参数分开。#13988

不要包含无效的模拟参数。#14369

修复了不存在引脚的崩溃加载模拟。#14522

符号编辑器
Rix 从原理图加载符号时字段位置不正确。

PCB 编辑器
修复了过时的鼠巢连接的崩溃问题。#14254

处理阻焊层上的文本打印.#14226

添加对维度对象的属性检查器支持。

修复了操纵区域角时崩溃的问题。#14265

修复在 45 度轨道上放置损坏的问题。#14293

修复了加载封装包含维度的库时崩溃的问题。

修复从原理图更新电路板时相互矛盾的警告数量。#14290.

当未包含在筛选器中时,不要包含组。#14273

修复了选择分组和取消分组项目时崩溃的问题。#14347

在创建正交尺寸时对齐网格。#13728

修复更改预设时启用“锁定项目阴影”的问题。#14381

允许在网扎组焊盘之间建立阻焊桥。#14412

修复了导入包含无法映射的图层的 Eagle 板时崩溃的问题。

修复被阻焊层 DRC 夹住的破损丝网印刷。#14417

从库更新封装时更新允许阻焊桥。#14422

使用正确的锁定阴影颜色。

确保在封装查看器中选择新库后更新封装。

修复了CADSTAR导入器中圆角矩形焊盘的加载。#14445

修复移动文本框时的文本位置。#14452

导入 CADSTAR 板文件时正确导入图层堆叠。#14443

防止多次显示电路板设置对话框。

为安装孔禁区增加孔间隙,以便 SPECCTRA 导出。#14439

保存属性面板中更改的封装位置。#14348

导出到 VRML 时应用文本挖空。#14473

修复负丝网层对象的热心图。

防止铜区填充连接太窄。#14130

为电路板轮廓内角上的孔添加 DRC 支持。#13437

在构建差分对网关时正确处理更多焊盘形状。#1883

修复了导入空 PCAD 多边形时崩溃的问题。

封装编辑器
修复了将复制的跟踪插入到封装中时崩溃的问题。#14335

始终导出当前加载的占用空间。

gerber 查看器
修复变量重定义的处理。

3D 查看器
避免在 3D 查看器中绘制无效的弧。#14271

Python 脚本
在运行 DRC 之前加载全局 fp-lib-table。#13815

删除board_item重复的方法。#14460

命令行界面
修复导出为 PDF 时用户图层中的错误单位。#14170

修复由于隐藏在PCB解析器中的对话框而导致的崩溃。

生成钻孔文件时不要忽略“--separate_files”选项。#14454

允许使用 UI 和板文件层名称。#14455

Windows
更新 vcpkg curl 和 Python 版本。

将 ngspice 构建版本提高到 40。

苹果操作系统
修复了当定时信息栏仍然存在时退出时崩溃的问题。

Linux
使版本信息在未安装 lsb 发行版的情况下正常工作。

网友A:
大佬,kicad上面编写python脚本或者插件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kicad上面编写python脚本或者插件有教程吗?

目前 KiCad 仅支持 PCB 中的 Python 脚本,原理图部分的尚未实现(有可能在 KiCad 8 中实现)。

这是官方文档的插件入门链接,如果想深入了解,可能要参加他们的设计社区才行:

https://dev-docs.kicad.org/zh-cn/python/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 KiCad 仅支持 PCB 中的 Python 脚本,原理图部分的尚未实现(有可能在 KiCad 8 中实现)。

这是官 ...

好的谢谢

网友B:
我发现在KICAD7.00中 切换输入法到中文会死机,不知7.02版本改进这个BUG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在KICAD7.00中 切换输入法到中文会死机,不知7.02版本改进这个BUG没有

如果是微软得输入法则一定要切换到 “兼容模式”,

它不仅仅是干扰 KiCad 的运行,

而是与一大批软件都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在KICAD7.00中 切换输入法到中文会死机,不知7.02版本改进这个BUG没有

这个在kicad6中就遇到过,还特意发过这方面的帖子。
就是输入法的锅,切换到兼容模式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kicad6中就遇到过,还特意发过这方面的帖子。
就是输入法的锅,切换到兼容模式就好了。 ...

感谢 我去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微软得输入法则一定要切换到 “兼容模式”,

它不仅仅是干扰 KiCad 的运行,

感谢 我去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 我去找找

我之前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5%8D%A1%E6%AD%BB
10楼

网友D:
Kicad7 目前有好用的拼版助手插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Kicad7 目前有好用的拼版助手插件了吗?

有哇,我专门为为它写过帖子。

【KiCad V6 拼板助手 KiKit – Automation for KiCAD 】

它在 KiCad 7 中也继承了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哇,我专门为为它写过帖子。

【KiCad V6 拼板助手 KiKit – Automation for KiCAD 】

看到了 更新到1.3了,支持Kicad7了

网友B:
询问一下 kicad的工程例程怎么找不到了,在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询问一下 kicad的工程例程怎么找不到了,在哪里可以找到

只是菜单改了描述而已,位置还在那里:

【文件】菜单  -> 【打开演示工程...】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差分对调整的时候,直接点击差分对中的一跟走线,最下方提示的网络走线长度A,使用快捷键8调整差分对的长度显示的网络走线长度B,这两个长度不一致,我经常很疑惑这个问题,以哪个数据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差分对调整的时候,直接点击差分对中的一跟走线,最下方提示的网络走线长度A,使用快捷键8调 ...

我还没用 KiCad 走过差分线,

有清楚此问题的兄弟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差分对调整的时候,直接点击差分对中的一跟走线,最下方提示的网络走线长度A,使用快捷键8调 ...

上图是差异比较小的时候,直接点击走线显示网络长度34.7,如果快捷键调整差分对35.4长度,有时候会遇到二者差距比较大的时候,不知道哪里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上图是差异比较小的时候,直接点击走线显示网络长度34.7,如果快捷键调整差分对35.4长度,有时候会遇到 ...

上面那个对比可能不明显,这个就两种数据差距很大了,每次画差分都很纠结

但看网络长度41.3mm,快捷键8调整差分长度显示才37.6,中间几毫米偏差不知道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那个对比可能不明显,这个就两种数据差距很大了,每次画差分都很纠结

但看网络长度41.3mm,快捷键8 ...

如果有几毫米的误差可以查一下板厚,每个过孔都要加一次。

如果只是有一点点会变动的误差就搞不清楚咋回事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菜单改了描述而已,位置还在那里:

【文件】菜单  -> 【打开演示工程...】 ...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指的是官网上那些画的复杂的PCB 可以学习他们的布线经验(最开始我在首页里就可以直接找到,现在首页没找到了),不是软件自带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指的是官网上那些画的复杂的PCB 可以学习他们的布线经验(最开始我在首页里就可以 ...

找的是这儿的资源吗?

https://www.kicad.org/made-with-kicad/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的是这儿的资源吗?

https://www.kicad.org/made-with-kicad/

感谢,正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的是这儿的资源吗?

https://www.kicad.org/made-with-kicad/

不错,可以学习下

网友F:
在等 kicad 7.0.3 ,预计 kicad 7.0.3 本月会发布。

更新:预计 14 号发布。

楼主(2023-05-17):
引用 网友F:
在等 kicad 7.0.3 ,预计 kicad 7.0.3 本月会发布。

更新:预计 14 号发布。

悲剧:

新通知:
======

由于稳定性问题,7.0.3 版本已被取消,7.0.4 将很快发布。

为了确保稳定发布,我们需要社区的帮助测试。如果可以,请安装最新的 7.0.x 测试版本并报告您发现的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剧:

新通知:

哈哈哈,没事,好事多磨,KiCad 会越来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