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可以告知图中芯片的厂商吗?

楼主(2023-04-17):
NXP的可以查到,其它两颗查不到,求助

网友A:
LDCX DFN-8: LTC2916

HBCPT BGA-8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CX DFN-8: LTC2916

HBCPT BGA-81:  ?

非常感谢,HBCPT的看不到多少个引脚,这块板子的连接器是连摄象头的CMOS传感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HBCPT的看不到多少个引脚,这块板子的连接器是连摄象头的CMOS传感器的 ...

onsemi的ISP,AP0101
LOGO和封装能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semi的ISP,AP0101
LOGO和封装能对上

非常感谢,请教一下这种要怎么搜索啊?我都找不到这颗料的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教一下这种要怎么搜索啊?我都找不到这颗料的图片

假货宝能搜到封装
lz说接cmos,那这个尺寸估计就是isp
找这封装的isp,看datasheet中厂商logo对上后就剩这一个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能搜到封装
lz说接cmos,那这个尺寸估计就是isp
找这封装的isp,看datasheet中厂商logo对上后就剩 ...

这得见多识广啊, 厉害
还有三颗能否帮忙看一下,我按上面的丝印,几乎搜不到有效信息。。。

网友:
?
TPS57040-Q1
EMIF02-02OAB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N10,2路DCDC,汽车级,mouser/digikey筛一下)
TPS57040-Q1
EMIF02-02OABRY

EMIF02-02OABRY,这个我有搜至,那个SHU811是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