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DFPGL22G之FPGA开发指南_V1.0》第十四章SD卡读写TXT文本实验

楼主(2023-04-17):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 DFZU2EG_4EV MPSoC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36804589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0252-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994244016

第十四章SD卡读写TXT文本实验

SD存储卡是一种基于半导体快闪记忆器的记忆设备。它具有体积小、传输速度快、支持热插拔等优点,在便携式装置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手机、多媒体播放器等。本章我们将使用MPSOC开发板学习如何对SD卡(这里特指Micro SD卡,即TF卡)进行TXT文本的读写操作。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4.1简介
14.2实验任务
14.3硬件设计
14.4软件设计
14.5下载验证

14.1简介

我们开发板上的SD卡接口为小卡的设计,可以连接Micro SD卡(也叫TF卡),在介绍TF卡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较大的一种存储卡,即SD卡。
SD卡介绍
SD卡的英文全称是Secure Digital Card,即安全数字卡(又叫安全数码卡),是在MMC卡(Multimedia Card,多媒体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主要增加了两个特色:更高的安全性和更快的读写速度。SD卡和MMC卡的长度和宽度都是32mm x 24mm,不同的是,SD卡的厚度为2.1mm,而MMC卡的厚度为1.4mm,SD卡比MMC卡略厚,以容纳更大容量的存贮单元,同时SD卡比MMC卡触点引脚要多,且在侧面多了一个写保护开关。SD卡与MMC卡保持着向上兼容,也就是说,MMC卡可以被新的SD设备存取,兼容性则取决于应用软件,但SD卡却不可以被MMC设备存取。SD卡和MMC卡可通过卡片上面的标注进行区分,如下图左侧图片上面标注为“MultiMediaCard”字母样式的为MMC卡,右侧图片上面标注为“SD”字母样式的为SD卡。
图 14.1.1 MMC外观图(左)和SD卡外观图(右)

上图中右侧图片的SD卡实际上为SDHC卡,SD卡从存储容量上分为3个级别,分别为:SD卡、SDHC卡(Secure Digital High Capacity,高容量安全数字卡)和SDXC卡(SD eXtended Capacity,容量扩大化的安全存储卡)。SD卡在MMC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使用FAT12/FAT16文件系统,SD卡采用SD1.0协议规范,该协议规定了SD卡的最大存储容量为2GB;SDHC卡是大容量存储SD卡,使用FAT32文件系统,SDHC卡采用SD2.0协议规范,该协议规定了SDHC卡的存储容量范围为2GB至32GB;SDXC卡是新提出的标准,不同于SD卡和SDHC卡使用的FAT文件系统,SDXC卡使用exFAT文件系统,即扩展FAT文件系统。SDXC卡采用SD3.0协议规范,该协议规定了SDXC卡的存储容量范围为32GB至2TB(2048GB),一般用于中高端单反相机和高清摄像机。
下表为不同类型的SD卡采用的协议规范、容量等级及支持的文件系统。
表 14.1.1 SD卡的类型、协议规范、容量等级及支持的文件系统

不同协议规范的SD卡有着不同速度等级的表示方法。在SD1.0协议规范中(现在用的较少),使用“X”表示不同的速度等级;在SD2.0协议规范中,使用SpeedClass表示不同的速度等级;SD3.0协议规范使用UHS(Ultra High Speed)表示不同的速度等级。SD2.0规范中对SD卡的速度等级划分为普通卡(Class2、Class4、Class6)和高速卡(Class10);SD3.0规范对SD卡的速度等级划分为UHS速度等级1和3。不同等级的读写速度和应用如下图所示。
图 14.1.2 SD卡不同速度等级表示法

SD卡共有9个引脚线,可工作在SDIO模式或者SPI模式。在SDIO模式下,共用到CLK、CMD、DAT[3:0]六根信号线;在SPI模式下,共用到CS(SDIO_DAT[3])、CLK(SDIO_CLK)、MISO(SDIO_DAT[0])、MOSI(SDIO_CMD)四根信号线。SD卡接口定义以及各引脚功能说明如图 14.1.3所示。
图 14.1.3 SD卡接口定义以及各引脚功能说明

市面上除标准SD卡外,还有Micro SD卡(原名TF卡),是一种极细小的快闪存储器卡,是由SanDisk(闪迪)公司发明,主要用于移动手机。MicroSD卡插入适配器(Adapter)可以转换成SD卡,其操作时序和SD卡是一样的。MicroSD卡接口定义以及各引脚功能说明如图 14.1.4所示。
图 14.1.4 MicroSD卡接口定义以及各引脚功能说明

标准SD卡2.0版本中,工作时钟频率可以达到50Mhz,在SDIO模式下采用4位数据位宽,理论上可以达到200Mbps(50Mx4bit)的传输速率;在SPI模式下采用1位数据位宽,理论上可以达到50Mbps的传输速率。因此SD卡在SDIO模式下的传输速率更快,同时其操作时序也更复杂。值得一提的是,MPSOC内部集成了两个SD卡控制器,并且Xilinx Vitis的standalone已经移植好了FATFS(Vitis软件中叫做xilffs)文件系统,因此在Vitis中添加xilffs库后,就可以在程序中使用FATFS中的API函数来操作SD卡。
SD控制器(SD/SDIO/eMMC Controller)
MPSOC中的SD控制器符合SD3.0协议规范,接口兼容eMMC4.51、MMC4.51、SDIO3.0、SD3.01。SD控制器通过AXI主端口和AXI从端口连接至系统总线上,其系统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 14.1.5 SD卡控制器内部框图

AXI从接口用于访问SD控制器内部的寄存器,除此之外,在PIO(Programmed I/O)模式下运行时,驱动程序可以通过该接口访问SD数据端口寄存器。
AXI主接口用于访问DMA控制器(当使用DMA模式或者ADMA2模式)。DMA控制器使用DMA主接口在内部缓存和系统内存之间传输数据。
SD控制器连接SD卡时,支持几种不同的速度模式如下图所示:
图 14.1.6 SD卡速度模式

由上图可知,在不同的速度模式下,SD_CLK能够运行的最大时钟频率不一样,且对SD卡IO电平也有要求。由于我们的MPSOC开发板,将TF卡连接至MPSOC芯片的BANK501,电平固定为3.3V,所以只支持默认模式和高速模式,在高速模式下,带宽最大为25MB/s。
FATFS文件系统
FATFS是一个完全开源免费的FAT文件系统模块,专门为小型的嵌入式系统而设计。它完全用标准C语言编写,所以具有良好的硬件平台独立性,可以很方便的移植到各种嵌入式处理器中。Xilinx Vitis的standalone已经移植好了FATFS文件系统,因此在Vitis中添加xilffs库后,就可以在程序中使用FATFS中的API函数来操作SD卡。
FATFS的特点如下:
1、结构清晰,代码量少,文件系统和IO底层分开,特别适合新手入门学习;
2、支持最多10个逻辑盘符和两级文件夹;
3、支持FAT12/FAT16和FAT32文件系统;
4、支持长文件名称。
FATFS的这些特点,加上开源、免费的原则,使得FATFS的应用非常广泛。FATFS模块的层次结构如图 14.1.7所示:
图 14.1.7 FATFS层次结构图

最顶层是应用层,使用者无需理会FATFS的内部结构和复杂的FAT协议,只需要调用FATFS 模块提供给用户的一系列应用接口函数,如f_open,f_read,f_write和f_close等,就可以像在 PC上读/写文件那样简单。
中间层FATFS模块,实现了FAT文件读/写协议。FATFS模块提供的是ff.c和ff.h。除非有必要,使用者一般不用修改,使用时将头文件直接包含进去即可。
FATFS模块提供的底层接口,它包括存储媒介读/写接口(disk I/O)和供给文件创建修改时间的实时时钟。
关于FATFS源码以及API函数的介绍,大家可以在: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这个网站上查看。
14.2实验任务
本章的实验任务是通过Xilinx Vitis自带的FATFS库,完成对TF卡中TXT文本读写的功能,并将读写测试结果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14.3硬件设计
我们的MPSOC开发板上面有一个SD卡接口,可以连接Micor SD卡(TF卡),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14.3.1 Micro SD卡原理图

由上图可知,SD卡共有四根数据线(SD_D0~D3),连接至MPSOC的引脚。值得注意的是,图中SD_CD信号是TF卡检测信号,用于标志开发板是否连接了TF卡。当开发板没有连接TF卡时,SD_CD信号为高电平;而当开发板连接了TF卡之后,SD_CD信号为低电平,表示开发板已经连接了TF卡。
从实验任务我们可以画出如下的系统框图,DDR4中存放和运行程序、SD卡控制器驱动TF卡,UART实现串口通信。
图 14.3.2 系统框图

由系统框图可知,本次实验在MPSOC嵌入式最小系统的基础上,添加了SD卡控制器,用于驱动TF卡。需要说明的是,TF卡连接的是PS的MIO端口,因此本次实验没有用到PL的资源。
我们直接在“Hello World实验”的基础上,将工程另存为“micro_sd_rw”工程。
这里简单介绍下MPSOC PS的配置界面,配置界面选择的是SD1 MIO46..MIO51、CD(MIO45),如下图所示。
图 14.3.3 外设IO配置界面

需要注意的是,TF卡的引脚连接到MPSOC的Bank 1端口(BANK501),Bank 1的IO电压为3.3V,因此在MIO的配置界面将Bank1的电压改为“LVCMOS 3.3V”。图 14.3.3中勾选了CD信号,CD信号用于指示当前开发板有没有连接TF卡,这里勾选中CD信号,并将引脚分配至MIO45。另外,由于本次实验连接的是16GB的TF卡,所以Slot Type选择SD2.0,而Data Transfer Mode选择4Bit。
UART配置界面选择UART0 MIO42..MIO43,如下图所示。
图 14.3.4 UART配置界面

嵌入式系统最终搭建的框图如图 14.3.5所示。
图 14.3.5 嵌入式系统框图界面

14.4软件设计
在Vitis软件中新建一个BSP工程和一个空的应用工程,应用工程名为“micro_sd_rw”。
接下来添加FATFS库。点击micro_sd_rw界面下的“Navigate to BSP Setting”,如下图所示。
图 14.4.1 关闭system.mss

如果不小心关闭该界面的话,可以直接双击图中左侧micro_sd_rw.prj即可。
接下来会弹出Board Support Package的界面,点击“Modify BSP Settings…”,对应用工程的板级支持包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图 14.4.2 Board Support Package界面

在弹出的界面中勾选“xilffs”,xilffs即为FATFS库,如下图所示:
图 14.4.3 勾选xilffs

勾选后,会在左侧Overview的standalone一栏出现xilffs,点击xilffs。可以看到use_lfn的默认设置为0,即不使能。use_lfn用于设置是否使能长文件名以及文件名的小写字母,这里将use_lfn设置为1,点击“OK”按钮完成设置。如图 14.4.4所示:
图 14.4.4 使能use_lfn

设置完成后,在design_1_wrapper→psu_cortexa53_0→standalone_domain→bsp→psu_cortexa53_0→libsrc一栏下,会多出FATFS的库函数。如图 14.4.5所示:
图 14.4.5 xilffs_v4_2库函数

添加完FATFS库之后,对TF卡的操作会简单很多,我们只需要在程序中调用FATFS的库函数即可。
接下来为应用工程新建一个源文件“main.c”,我们在新建的main.c文件中输入本次实验的代码。代码的主体部分如下所示:
1   #include "xparameters.h"
2   #include "xil_printf.h"
3   #include "ff.h"
4   #include "xstatus.h"
6   #define FILE_NAME "ZDYZ.txt"                //定义文件名
8   const char src_str[30] = "www.openedv.com"; //定义文本内容
9   static FATFS fatfs;                         //文件系统
11  //初始化文件系统
12  int platform_init_fs()
13  {
14      FRESULT status;
15      TCHAR *Path = "0:/";
16      BYTE work[FF_MAX_SS];
18      //注册一个工作区(挂载分区文件系统)
19      //在使用任何其它文件函数之前,必须使用f_mount函数为每个使用卷注册一个工作区
20      status = f_mount(&fatfs, Path, 1);  //挂载SD卡
21      if (status != FR_OK) {
22          xil_printf("Volume is not FAT formated; formating FAT\r\n");
23          //格式化SD卡
24          status = f_mkfs(Path, FM_FAT32, 0, work, sizeof work);
25          if (status != FR_OK) {
26              xil_printf("Unable to format FATfs\r\n");
27              return -1;
28          }
29          //格式化之后,重新挂载SD卡
30          status = f_mount(&fatfs, Path, 1);
31          if (status != FR_OK) {
32              xil_printf("Unable to mount FATfs\r\n");
33              return -1;
34          }
35      }
36      return 0;
37  }
39  //挂载SD(TF)卡
40  int sd_mount()
41  {
42      FRESULT status;
43      //初始化文件系统(挂载SD卡,如果挂载不成功,则格式化SD卡)
44      status = platform_init_fs();
45      if(status){
46          xil_printf("ERROR: f_mount returned %d!\n",status);
47          return XST_FAILURE;
48      }
49      return XST_SUCCESS;
50  }
52  //SD卡写数据
53  int sd_write_data(char *file_name,u32 src_addr,u32 byte_len)
54  {
55      FIL fil;         //文件对象
56      UINT bw;         //f_write函数返回已写入的字节数
58      //打开一个文件,如果不存在,则创建一个文件
59      f_open(&fil,file_name,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60      //移动打开的文件对象的文件读/写指针     0:指向文件开头
61      f_lseek(&fil, 0);
62      //向文件中写入数据
63      f_write(&fil,(void*) src_addr,byte_len,&bw);
64      //关闭文件
65      f_close(&fil);
66      return 0;
67  }
69  //SD卡读数据
70  int sd_read_data(char *file_name,u32 src_addr,u32 byte_len)
71  {
72      FIL fil;         //文件对象
73      UINT br;         //f_read函数返回已读出的字节数
75      //打开一个只读的文件
76      f_open(&fil,file_name,FA_READ);
77      //移动打开的文件对象的文件读/写指针     0:指向文件开头
78      f_lseek(&fil,0);
79      //从SD卡中读出数据
80      f_read(&fil,(void*)src_addr,byte_len,&br);
81      //关闭文件
82      f_close(&fil);
83      return 0;
84  }
86  //main函数
87  int main()
88  {
89      int status,len;
90      char dest_str[30] = "";
92      status = sd_mount();           //挂载SD卡
93      if(status != XST_SUCCESS){
94          xil_printf("Failed to open SD card!\n");
95          return 0;
96      }
97      else
98          xil_printf("Success to open SD card!\n");
100     len = strlen(src_str);         //计算字符串长度
101     //SD卡写数据
102     sd_write_data(FILE_NAME,(u32)src_str,len);
103     //SD卡读数据
104     sd_read_data(FILE_NAME,(u32)dest_str,len);
106     //比较写入的字符串和读出的字符串是否相等
107     if (strcmp(src_str, dest_str) == 0)
108         xil_printf("src_str is equal to dest_str,SD card test success!\n");
109     else
110         xil_printf("src_str is not equal to dest_str,SD card test failed!\n");
112     return 0;
113   }
在main函数中,实现的功能是向TF卡中读写TXT文本,并比较写入的数据和读出的数据是否一致。程序首先调用sd_mount()函数挂载TF卡,接下来根据待写入字符串的长度,通过sd_write_data()函数和sd_read_data()函数对TF卡中的TXT文本进行写入和读出,然后比较写入和读出的值,并打印比较的结果值,如代码中第86行至第113行所示。
sd_mount()函数实现的功能是挂载TF卡,并返回挂载的结果。sd_mount()函数里通过调用platform_init_fs()函数实现对TF卡的挂载,如果挂载不成功,则格式化TF卡,并重新挂载TF卡。在使用任何其它文件系统函数之前,必须先对TF卡进行挂载,sd_mount()函数如代码中第39至第50行所示,platform_init_fs()函数如代码中第12至第37行所示。需要注意的是,挂载函数同样会对硬件进行检查,如果未插入TF卡,会导致SD卡挂载失败。
sd_write_data()函数在TF卡中打开一个文本,并写入程序开头定义的字符数组“www.openedv.com”。写入之前,先通过f_open函数打开一个文件名为“ZDYZ.txt”的文件,如果不存在,则在TF卡中创建该文件。随后通过f_lseek函数移动已打开文件对象的读写指针,为0则代表移动到文件的开头位置。接下来通过f_write函数向打开的文件中写入数据,写完之后则通过f_close函数关闭该文件。如代码的第52行至67行代码所示。
sd_read_data()函数从TF卡的TXT文本中读出数据。TF卡的读操作和写操作类似,读数据的函数为f_read函数,如代码中第69行至第84行代码所示。
14.5下载验证
首先我们将下载器与开发板的JTAG接口连接,下载器另外一端与电脑连接。然后使用USB连接线将开发板的PS_PORT(PS_UART)接口与电脑连接,用于串口通信。接下来插入TF卡(TF卡插槽位于开发板背面)。最后连接开发板的电源。开发板背面TF卡卡座如图 14.5.1所示:
图 14.5.1 开发板背面TF卡卡座

打开Vitis Terminal终端,设置并连接串口。然后下载本次实验的程序,下载完成后,在下方的Terminal中可以看到应用程序打印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14.5.2 打印SD卡读写测试结果

由上图可知,显示写入的字符和读出的字符一致,说明TF卡读写测试成功。
接下来从开发板的卡槽中取出TF卡,通过连接读卡器来插入电脑的USB接口,此时可以看到TF中的文件内容如所示。
图 14.5.3 创建的TXT文本

打开“ZDYZ.txt”文本,可以看到文本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 14.5.4 TXT文本内容

TXT文本的内容为“www.openedv.com”字符串,和串口中打印的字符串一致,说明本次实验在MPSOC开发板上面下载验证成功。

网友:
哇,乖乖,电脑主板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