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漏极输出的比较器输出引脚上拉电压范围如何确定?

楼主(2023-04-17):
使用比较器LM2903,VCC=0--3.3V,想让输出通过电阻上拉至1.8V,实现0--1.8V电平输出。但是看手册并没有标注上拉电压的范围,上述使用是否可行?如何确认输出范围?
多谢。

网友A:
不超压没啥事。唯需要注意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超压没啥事。唯需要注意速度

3peak的LMV393,VOH的min值=V+ - 0.3v,难道是上拉电压要高于这个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peak的LMV393,VOH的min值=V+ - 0.3v,难道是上拉电压要高于这个值吗?

Iout = -1mA 就很迷惑,都 OC 了哪来的高电平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