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380V 开关电源爆电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3-04-18):
如图  是一个  宽电压输入的 一个电源(24-380V)  输入 12 最大400MA 常规 100MA使用 目前遇到 在 380V 上面  市电老化  40天以后 出现一定 比例的  爆管现象,  对电源这一块不是很了解,想请教下大师,怎么样 能让它更稳定点

网友A:
现在都这么任性吗?不用几毛钱芯片的开关电源也就算了,MOS栅极电阻、钳位管子都不需要?

网友B:
确实任性,输入端EMC电路也没有,裸奔是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任性,输入端EMC电路也没有,裸奔是很危险的

都是为了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这么任性吗?不用几毛钱芯片的开关电源也就算了,MOS栅极电阻、钳位管子都不需要? ...

不懂开关电源!  关键是看上这个 电路 可以 在 24V-380V 工作!

网友:
这么高、宽电压,好歹换个PSR的IC,胆真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开关电源!  关键是看上这个 电路 可以 在 24V-380V 工作!

大把的芯片,还有3842这一类的,随意使用,成本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把的芯片,还有3842这一类的,随意使用,成本也差不多。

  有没有推荐电路的

网友C:
输入输出描述都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输出描述都搞不清楚

输入  22- 380V(AC/DC)  输出  12V  500MA

网友:
为毛要22V这么低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把的芯片,还有3842这一类的,随意使用,成本也差不多。

3842这么宽的电压范围,
有点吃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842这么宽的电压范围,
有点吃力了

3842的优点除了灵活还是灵活,PWM-PFM混合做20倍宽电压没压力,楼主的RCC全程CRM,输入电压变化+负载电流变化,工作频率变化可达10倍以上,更是吃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842的优点除了灵活还是灵活,PWM-PFM混合做20倍宽电压没压力,楼主的RCC全程CRM,输入电压变化+负载电流 ...

3842 做PFM 是调整 RT ?

楼主:
引用 网友E:
3842的优点除了灵活还是灵活,PWM-PFM混合做20倍宽电压没压力,楼主的RCC全程CRM,输入电压变化+负载电流 ...

我贴那个,实测 , 8.5V(输出11.5)都可以工作 就是效率低!输入电流大了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842 做PFM 是调整 RT ?

电流源代替RT

网友D:
开关电源是一般硬件应用中难度较大的电路
看似简单
却是用硬件去实现自动控制

公司原则是  做做试验可以
批量使用还是外面的成熟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是一般硬件应用中难度较大的电路
看似简单
却是用硬件去实现自动控制

难度是有,但做电源的一般就做电源,不像做单片机的什么都敢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流源代替RT

看大佬的头像,您是做哪一方面,车用DC?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大佬的头像,您是做哪一方面,车用DC?

是的,混口饭吃

楼主:
如果这个电路用到  12-110V 上面! 输出 12V   500ma       MOS  用  4安  600V的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E:
选MOS管不主要看电流,关键得看rdson, 结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MOS管不主要看电流,关键得看rdson, 结电容

耐压也比较 重要吧! 如果说 耐压比较高,1200V  能不能  硬抗 电源里面的  一些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