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下有人用过PUSB3FR4Z这颗吗 和PUSB3FR4 是否一样?

楼主(2023-04-18):
如题,   官网 还有  google 搜索出来 PUSB3FR4Z 没有单独的手册
但是PUSB3FR4 的手册里又没有提到 PUSB3FR4Z

不知道是否兼容 ,  SMT 仓库 PUSB3FR4数量不够  在想是否能用PUSB3FR4Z 替代

网友A:
PUSB3FR4没找到,只找到PUSB3FR4Z

产品属性        属性值        选择属性
制造商:        Nexperia
产品种类:        ESD 抑制器/TVS 二极管
发货限制:
RoHS:         详细信息
产品类型:        ESD Suppressors
极性:        Unidirectional
工作电压:        3.3 V
通道数量:        4 Channel
端接类型:        SMD/SMT
封装 / 箱体:        DFN-2510-10
击穿电压:        5.5 V
钳位电压:        3 V
Vesd - 静电放电电压触点:        15 kV
Vesd - 静电放电电压气隙:        15 kV
Cd - 二极管电容 :        0.29 pF
Ipp - 峰值脉冲电流:        5 A
最小工作温度:        - 40 C
最大工作温度:        + 85 C
封装:        Reel
封装:        Cut Tape
封装:        MouseReel
商标:        Nexperia
工作电源电压:        3.3 V
子类别:        TVS Diodes / ESD Suppression Diodes
Vf - 正向电压:        700 mV
零件号别名:        934068419471
单位重量:        2.890 mg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SB3FR4没找到,只找到PUSB3FR4Z

产品属性        属性值        选择属性

好像各家的 店铺都是这样描述内容的,但是不确定准不准  主要没有手册 也不方便对封装 对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确实是这个  但是 手册是不带Z的 , 也没有提到Z的任何信息  所以不是很确定是否直接能兼容,所以想打听下的

我有点怀疑是同一颗芯片  然后是编带或者 环保有区别,但是 我找不到 这方面区别的信息

就怕区别在TVS电压这块就尴尬了

网友C:
官网看的,同个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网看的,同个东西吧

  原来如此 , 这样LC smt上放了两个型号 直接把我迷惑到了

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 这样LC smt上放了两个型号 直接把我迷惑到了

感谢  ...

有时候这些后缀,确实烦恼,有些仅仅是包装方式,有些又不同字母代表不同功能,不确认都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这些后缀,确实烦恼,有些仅仅是包装方式,有些又不同字母代表不同功能,不确认都不敢用了 ...

是的 有些电源芯片 后缀最后一位代表  高电平使能 还是低电平使能

有些最后一位只代表  出厂的包装方式 是托盘还是编带, 或者是无铅还是有铅

所以不最终确认都不敢用

网友:
问代理商,代理商问原厂销售。这样最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