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和JLCEDA哪个对电脑性能的要求低一些?

楼主(2023-04-18):
如题,一直在用99se,无耐电脑系统得切换到WIN10了,兼容性问题99se应该是用不了。想切换到KICAD或JLCEDA,哪个对电脑性能要求低一些又好上手一些?

网友:
肯定KICAD对电脑要求低,不过JLCEDA比较容易用,对不是很复杂的板来说,现在电脑能应付得来

网友:
99se的话,JLCEDA上手容易些,不过无所谓了,哪个都差不多的

网友:
复杂性上升后,浏览器里存在劣势,显然是KICAD

网友:
win10也可以用99的

网友:
都可以用,JLCEDA方便一点,封装更加多

网友:
JLCEDA用了我2个多G的内存

网友:
Kicad画差分等长有点费劲,jlc没试过

网友:
10使用99一样流畅无阻,
坛友有帖子介绍方法
搜索即可得

网友:
生产力工具建议还是用好点的吧,4k的电脑用5年,每天就2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