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批量文件改名软件,要求能使用通配符* 和 ?(5楼使用ChatGPT)

楼主(2023-04-18):
如下图,我要将文件名里面的 【2007年】和类似的全部删除。

Word替换功能,有个高级选项,“使用通配符”。输入 【*】 就可以将【2007年】、【广播纪元8年】等全部替换。

但我找到的批量文件改名软件,都不支持通配符。求推荐。

楼主:
找到了。是我之前使用的版本太低了。找到新版本就行了.

菲菲更名宝贝 之 得意非凡 v5.0 正式版

http://www.ffhome.com/works/1406.html  里面有32位与64位下载 。

网友A:
微软官方有powertoy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官方有powertoys

有下载地址吗?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B:
按照ChatGPT给出的方法稍微修改了一下,测试成功(需要在PowerShell中操作而不是普通的命令提示符)。

指令:
Get-ChildItem | ForEach-Object {Rename-Item $_.FullName -NewName ($_.Name -replace "【.*?】", "")}

网友:
拖把更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ChatGPT给出的方法稍微修改了一下,测试成功(需要在PowerShell中操作而不是普通的命令提示符)。

指 ...

我的天,以后有什么dos批处理,可以找ChatGPT帮忙了!

网友C:
我一直用BatchRename Pro这个工具

网友:
河蟹版本共享位置发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BatchRename Pro这个工具

很好,求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是我之前使用的版本太低了。找到新版本就行了.

菲菲更名宝贝 之 得意非凡 v5.0 正式版

我上面找到的这个版本还有个优势:可以非常容易的添加自动序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下载地址吗?以后有机会试试。

https://github.com/microsoft/PowerToys
PowerRename只是这个工具的其中一个,还有其它的好多辅助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好,求下载地址。

我电脑上用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电脑上用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