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WIN7的手提电脑T430S,安装好蓝牙耳机后,总是无法工作(21楼安装成功)

楼主(2023-04-18):
这么多年,我在WIN7上安装过无数的蓝牙耳机,安装驱动全部成功。但最终总是无法使用。

有人知道原因与解决方法吗?

注:蓝牙鼠标没有问题。
蓝牙耳机连接安卓手机也没有问题。

网友A:
试试千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千月。。。

你说电脑上面安装千月?有下载地址吗?现在不敢随便下载,中了勒索病毒就麻烦。

网友B:
https://linksharing.samsungcloudcn.com/p2lB5SytKa10

这个看看能不能用,自用的比较老的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linksharing.samsungcloudcn.com/p2lB5SytKa10

原来你这个就是千月

无法安装。我将我的蓝牙驱动先删除再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来你这个就是千月

无法安装。我将我的蓝牙驱动先删除再试。

不行。 全部删除驱动与软件删除, 但安装千月仍然出错。

网友B:
https://linksharing.samsungcloudcn.com/ufJzC2oQFc6H

BlueSoleil_QianYue_0700397_32.zip另一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linksharing.samsungcloudcn.com/ufJzC2oQFc6H

BlueSoleil_QianYue_0700397_32.zip另一个版本的 ...

好,再试。

我的电脑是64位版。你给的是32位吗?

楼主:
仍然无法安装:

网友:
目前只有32位的,这个不影响

网上说是系统文件丢失导致

网友:
我也觉得win7下的蓝牙耳机不大稳定。
疫情期间因为要远程会议,买个一个支持有线/无线/蓝牙的阵列麦。可以通过USB线或者蓝牙或者配的一个接收器(非蓝牙接收器)连接这个阵列唛。
Win10下,蓝牙、专用接收器都ok,USB线更不用说了。蓝牙声音就比有线和专用接收器差,感觉声音有点阻塞。
win7下,笔记本的内置蓝牙虽然可以看到和连接上这个设备,但都没声音。专用接收器和USB线均OK。
手机用蓝牙连这个设备也很清晰。

网友C:
据说因为win7不支持蓝牙4.0

网友:
也可能耳机不支持低版本蓝牙

网友D:
我的T430S蓝牙不支持音频

网友:
试试这个绿联csr蓝牙驱动,买蓝牙适配器时候光盘带的w7 64 w8.1w10w11都用过很好用,安全无病毒,支持的蓝牙协议多,几元的杂牌蓝牙适配器也都能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xtsE-8zxE9OH4SIiE9VXg?pwd=2gg3
提取码:2gg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因为win7不支持蓝牙4.0

windows系统直到w8才开始才解决蓝牙驱动兼容问题,以前微软貌似与蓝牙关于驱动与协议栈支持的问题有纠纷,所以微软非常排斥厌恶蓝牙就差绝对禁止蓝牙了。以前蓝牙棒才20元,要单独买蓝牙驱动软件,支持的协议栈功能越多价格越高,远远超过20元大概上百元的样子,所以卖蓝牙棒都是暗着把千月xx版本光盘藏在包装中

网友:
试过好几种,连耳机win7只有绿巨能的好用,LCB2050B,LCB3050B,啊未看清,我是台式机64位win7

网友: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0009716511.html 以前这个无货,芯片写台湾芯片,另外有货的写智能芯片,不知道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T430S蓝牙不支持音频

晕,我的就是T430S.

怎样看出不支持音频0

网友:
几年前我的一个做蓝牙朋友帮我看的T430S的蓝牙模块,好象说的这个芯片的蓝牙不支持音频.

网友E:
我也试了楼上的千月也是报183错误,我从52pojie找个了新版的,不报错了,装上可以用。https://wws.lanzouj.com/i1dvre7sct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试了楼上的千月也是报183错误,我从52pojie找个了新版的,不报错了,装上可以用。https://wws.lanzouj. ...

你这个版本我安装成功了!

我上传到百度盘,作为备份。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KrI5YsbWcgUiWPwtmNbyw
提取码:2167
(90m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T430S蓝牙不支持音频

你错了。 T430S的蓝牙可以使用耳机的。

我已经成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错了。 T430S的蓝牙可以使用耳机的。

我已经成功了。

莫大,我之前在邮购部买的T430s,现在想重新装一下系统,能否提供一下之前你有发论坛的镜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莫大,我之前在邮购部买的T430s,现在想重新装一下系统,能否提供一下之前你有发论坛的镜像文件? ...

可以。邮购部订单里面提出申请。

网友:
再搞一批这类笔记本回来,配台专门外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邮购部订单里面提出申请。

为何看不到之前的订单了?我在邮购部买了两台,一台x230,一台T430S

网友G:
我也试了一下  果然成功了。问题是:win7 开机启动,卡在欢迎界面,变得很慢很慢。安装千月前是秒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试了一下  果然成功了。问题是:win7 开机启动,卡在欢迎界面,变得很慢很慢。安装千月前是秒开。 ...

的确存在你说的问题! 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H:
下载了上面的千月软件,发现识别不出来我的RTL8761B适配器,也是开机进桌面变慢。又把千月卸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载了上面的千月软件,发现识别不出来我的RTL8761B适配器,也是开机进桌面变慢。又把千月卸载了。 ...

是22楼的版本吗?  其它版本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2楼的版本吗?  其它版本不行。

是的。软件可以成功安装,打开后软件中间一个月亮,右键启动设备,一直说找到0个设备。
不过我已经找到一个软件叫AudioRelay,把电脑的声音通过局域网传输到手机的蓝牙耳机,实现了用蓝牙耳机听电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