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3.3V升压到DC24V0.3A的芯片

楼主(2023-04-19):
       需要把DC3.3-4.2V升压到DC24V0.3A,波纹控制在0.1V以内。求大家推荐一下可用芯片和电路形式。
       还是先把3.3-4.2V升压到5V,再把5V升到24V?

网友:
直接boost升压,也做得到,就是效率很低,估计是50%左右了。占空比太大了。所以效率低。可以考虑用变压器方案,效率就高很多,但要自己设计和定制变压器,麻烦一点。二级升压也行,也是效率低的问题。

网友:
找个1W的金升阳的模块吧,缺点就是非稳压输出。

网友A:
LM3478 可以直接用, 我最近就在用这个. 做了个8V升24V2A的BOOST.
有点出乎意料的情况, 不知道是我设计问题还是本身就是这个固有的过程
即使是空载情况下, 升压电路启动电流很大, 如果电源没有足够的输出能力, 启动的过程会出问题
我用固纬的电源,调到10V3A的供电, DCDC上电瞬间就把电源拉到了3V3A左右, 然后持续将近一秒才启动起来.
使用10V电池供电的时候, 就能正常启动起来, 应该是电池的瞬间输出能力远远超过了3A,
用示波器测量电池供电启动的电流, 却什么也测试不到, 很奇怪.

网友:
要是输出电流小一点,直接用LED驱动芯片升压,SY7200,很好用。带0.2A一点问题没有,再大没试过。

网友:
Dmax=(24-3.3)/24=0.863

网友:
XR2203A/SX130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478 可以直接用, 我最近就在用这个. 做了个8V升24V2A的BOOST.
有点出乎意料的情况, 不知道是我设计问题 ...

这个芯片默认的内部缓启动只有4ms时间,导致启动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默认的内部缓启动只有4ms时间,导致启动电流过大。

是的, 还不能调. 蛋疼

网友:
好多年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用找LT初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