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有两个220V输入口,怎么实现从A接220,B不会带电,安全考虑

楼主(2023-04-19):
一个设备有两个220V的输入口 A, B,

怎么实现220V 从A口 输入的时候,B口不会带电。 从B输入的时候A口不会带电

大佬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

的确,非安全电压还是继电器最简单可靠。

网友:
有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与机械互锁空开,或者用接触器自己接互锁电路都可以

网友:
二个独立的电源

网友:
a口接继电器,b口从继电器触头出来

网友:
双刀三郑电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