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可以收发文件的串口工具

楼主(2023-04-19):
最好win10 与 ubuntu 都能用

网友:
串口助手里面设置一下收到数据存成文件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如果两边都是window可以用超级终端,超级终端有个确认的过程需要RX和TX都有。串口助手只需要单向就行。

网友A:
试试vofa+,很好用的串口软件

VOFA+特点概览#
平台支持:Windows、Linux、MacOS;
接口支持:串口(超高波特率,稳定支持)、网口(TCP客户端/服务端,UDP);
协议支持:协议为插件,已开源,人人可编写。目前已支持CSV风格的字符串协议,和十六进制浮点数组形式的字节流协议;
控件支持:控件为插件,已开源,人人可编写。目前已支持波形图、按钮、状态灯、图片、滑动条、3D立方控件(可更换模型)等;
2维度与3维,一个也不能拉下;
自主研发的波形控件,支持每通道百万采样点的绘制,性能强劲;
自主研发的波形控件,无缝嵌入了实时直方统计和点数可设置的傅里叶变换,可以使用VOFA+进行数据分析。
传统字节流收发调试功能依然支持;
拖拽方式添加控件,交互流畅自然;
快捷的命令、参数绑定系统,发送指令同样优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vofa+,很好用的串口软件

VOFA+特点概览#

购买密钥还绑定单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购买密钥还绑定单台电脑?

免费,不能换封面

网友:
推荐HyperTerminal,从Windows XP里面提取出来的,可用于Windows 10。
支持的文件传输协议如截图,也支持文本文件不用协议直接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