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打字时按键会执行多次按下

楼主(2023-04-19):
dell送的无线键鼠套装、就键盘有问题,鼠标无故障。
不确定是驱动、系统的问题还是无线信号被干扰。
正常时都正常,一卡顿就按键会执行多次按下,而且不是同一个按键会这样。
返,想换回有线的。

网友:
可能2.4g无线被干扰,直接换有线套装然后这个鼠标套装放到其它地方使用,抗干扰不行费电快好坏都用起来没意思垃圾桶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