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印度的代工厂家购买MicroUSB线的途径。

楼主(2023-04-19):
事情是这样的,以前的一个设备需要替换一根USB type A 转 Micro USB的线,也就是老手机的充电线。
如果找一个正规的供应商,类似于Mouser之类。

我Mouser搜了一下,比如Molex的,线往往不怎么够啊! 比如只有28AWG的电源线径,我们需要20AWG或者22AWG的线径。
其它途径比如印度亚马逊之类的作为供应商又觉得不是很合适。

类似淘宝那种能过3A电流的LG手机的线有没有公开的标准品呢?

最后买了这款先试试看:
Tripp Lite        UR05C-003-RB

网友A:
20AWG或者22AWG的线径其实不好用,线太硬。正规大牌厂不会生产这种不合理的线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AWG或者22AWG的线径其实不好用,线太硬。正规大牌厂不会生产这种不合理的线材的。 ...

type C的线,那些所谓5A的线,应该是20AWG的,实际手感还行。
Micro USB时代电流规格还比较低,可能导致了比较少标准的大电流的线,主流是500mA。

实际这个设备充电电路情况是这样的:
5V1A的充电器(不带线补)
28AWG规格的1米USB线
内部两个直流阻抗0.15欧的磁珠
还有一个0.42V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
链接TI BQ系列线性充电IC
电池容量5.8Ah

天哪,整个回路的压降惊人,最大充电电流350mA左右。
现在客户抱怨了,要一个解决方案。
最好已有的设备和新生产设备都能比较好解决。

可能最简单的还是6V的电源适配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type C的线,那些所谓5A的线,应该是20AWG的,实际手感还行。
Micro USB时代电流规格还比较低,可能导致 ...

直接定制个带升压到6V的线过去算了,免去后顾之忧

网友C:
你应该是没买到完全符合标准的线,要是没记错的话,06年左右,我们出厂价就10块一条。24AWG电源线,28AWG信号线,编织,铝铂全包哪种。现在应该更少厂商做这东西,可以直接订做就好,24AWG线足够用,22号,头太小不好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没买到完全符合标准的线,要是没记错的话,06年左右,我们出厂价就10块一条。24AWG电源线,28AWG信 ...

我们买的规格就是28AWG的,不适合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定制个带升压到6V的线过去算了,免去后顾之忧

又现成的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