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想做小家电220V的,想了解行业规范,应该看什么资料?

楼主(2023-04-19):
如果,我想做一个220V的电器,分两部分的,一个主体,一个底座,底座接220V,主体通过一些接口从底座取电, 那有什么规范是需要满足的。

比如,我220V接入这块,有什么要求,我的底座上220V不能暴露,那么这个规范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我底座跟我主体 的接触电阻要求是多少?

还有电路板的一些爬电距离啥的。

这些都该看什么资料呢?

网友A:
找认证机构吧,小家电还是细分很多类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认证机构吧,小家电还是细分很多类别的。

谢谢老哥回复,但是怕的是,自已不了解一点就下去设计,到后面才发现不符合规范。想先了解一下,至少在前期不要犯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回复,但是怕的是,自已不了解一点就下去设计,到后面才发现不符合规范。想先了解一下,至少在前 ...

买同功能或类型产品参考,尽量买大品牌的。

网友:
GB4706里找找有没有符合你产品的类型,再看3C里有没有。

网友:
烧水壶可以参考吧

网友:
GB4706.1家用电器安全一般标准,安规上参考这份标准。具体产品类别看有没有其他补充要求,比如GB4706.10是关于按摩保健器的相关额外要求。
EMC方面参考GB4343.1和GB4343.2

网友:
这个安规一定要考虑。

网友:
家电,安规细节上面可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