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裕度请教:穿越频率前有相位更低的点、不是更危险吗?

楼主(2023-04-19):
最近在看《开关电源环路设计》一书,看到一段不太理解,见下图,说增益曲线变化导致穿越频率在2K附近时会导致只有18度的有危险的低相位裕度,但一般电路的增益不会变化25dB、所以该电路是可靠的,,,这里我很难理解,我的理解是,在这个相位裕度只有18度的点,增益约15dB(5以上的放大倍数),不是更危险吗?

网友:
没问题,本身是实线,0db的时候就80°,如果增益变低了,0db的时候,相位裕度变成18,很危险

网友:
这个是教科书,实际应用中都是补成一阶的,无论增益怎样移动,相位都是在45以上。

网友:
还是要避免的,一些条件下会造成振荡,所以叫条件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