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特斯拉为啥比BYD贵吗?看了Tesla的用料就知道

楼主(2023-04-19):
【知道特斯拉为啥比BYD贵吗?看了Tesla的用料就知道!-哔哩哔哩】 https://b23.tv/RTK1YhT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hGFWlojGMB3JF0Q3DDNvQ
提取码:y3x6
(2.16mb)

网友:
MODEL  S 可不便宜,7~80W起的, 看看有没有MODEL 3, MODEL Y的拆车对比

网友A:
MODEL 3  18.8...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 3  18.8...搞一个.....

应该不会这么便宜,意淫而已。周六有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DEL 3  18.8...搞一个.....

搞这么多车子干啥,拆了玩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DEL 3  18.8...搞一个.....

要是再这么降下去就不是口头支持了

网友:
再降真就不是口头支持 了

网友B:
应该不会降了吧,再降,传说的低价版的MODEL Q难道准备卖几万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降了吧,再降,传说的低价版的MODEL Q难道准备卖几万块?

传说中是15w

网友:
毛豆3毛豆Y早就有拆解视频了,里面的电机,电机控制器这些都跟毛豆S X一样的,最新款的毛豆S X PLAID版,只是在转子外面拆绕了一层碳纤维,特拉斯就是这种德行,它就是尽量简化种类,用统一的零部件,大规模生产来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