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子表格能不能在第一列前插一列,删除几行?

楼主(2023-04-19):
如题,计算PFC的电子表格,英文不咋的,想就近标上翻译,无奈表格锁死了,只有最后三列可以插入自己的文字,只能翻译一个半英文,想在第一列前插入一列,宽一点,插入多个词的翻译,第一列能拉宽,能添上字也行,前五行和最后一行删除,有兄弟能帮忙处理一下吗?

网友:
你这个表格被保护了。。。。

网友:
有万能破解脚本,你这个表格我破解过

网友A:
破解过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过的文件

老哥,你破解的文件我试了,破解不完全,前五行删不掉,第一列前也不能插入一列,或者将第一列加宽,

我对word,电子表格只会最基本的应用,一些稍微复杂的应用怎么用记不住了,也就不会用了

虽然你破解的不完全,还是谢谢您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