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V割是横穿整个板子的吗?

楼主(2023-04-20):
以前一直以为V割是一条线贯穿整个板,今天下单发现JLC帮拼板加支撑是穿过V割水平线了的,想确认下V割是可以选择某一段下刀的吗?如果可以选择某一段下刀那自己画板可以更自由了。

网友:
一般会贯穿,除非又有啥新工艺
另外你这个形状,SMT的时候要在下面垫个板吧? 不然很软

网友A:
这拼板拼的,老板都看哭了。

网友:
肯定会贯穿

网友B:
效果图跟实物不同,因为你这个只是工艺边没有任何电路功能所以没关系,可以直接走一刀vcut,顶多是做出来工艺边上会有vcut而已,不影响支撑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拼板拼的,老板都看哭了。

pcb厂家老板笑的眼泪哗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拼板拼的,老板都看哭了。

我就是老板,这板我拼的 异形板加上没经验一顿乱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图跟实物不同,因为你这个只是工艺边没有任何电路功能所以没关系,可以直接走一刀vcut,顶多是做出来工 ...

原来如此,实际还是一刀切,是我想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实际还是一刀切,是我想多了

哈哈 分两个板拼吧

网友:
两种板各拼各的吧。图中这种拼法,浪费一半以上的面积,45度的角也不好锣。

网友:
和我拼的差不多水平,经常被硬件工程师笑话,笑完我就要他们拼个出来。

网友:
一看老板这个板子就是利润比较高的,老板不差钱。

网友:
纵横相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拼板拼的,老板都看哭了。

看楼主的意思是嘉立创帮拼的,不是自己拼的啊

网友:
看嘉立创厂家有没有高级的V_CUT机, 是有机子可跳刀的.但机子很贵.

网友:
V割会伤到左边的支撑条,横竖都V到底的。

网友:
会割到工艺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