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的无线路由器都可以互联做中继吗

楼主(2023-04-20):
对于WIFI无线组网不熟悉。
我家同一栋楼租了房子做办公室,分别是11楼和6楼,不是直上下,站在两个阳台上能看到对方。
怎么能共享一个网络?
目前是这样的打算的,买两个路由器,分别给路由器安装1个定向平板天线对传,路由器的其他天线是全向的,负责给手机电脑提高信号。
对网速要求不高,也不打游戏,网络延迟无所谓。
倾向于2.4G定向天线,淘宝上几十元。不知道靠谱吗,请大家指点。
另外,普通的路由器都能实现这功能吗,设置不要太麻烦。

网友A:
相差5层,直线距离不到20米吧。两个普通路由器,拿到相互可视无遮挡地方,用无线桥接,轻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差5层,直线距离不到20米吧。两个普通路由器,拿到相互可视无遮挡地方,用无线桥接,轻松解决 ...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也不用换定向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差5层,直线距离不到20米吧。两个普通路由器,拿到相互可视无遮挡地方,用无线桥接,轻松解决 ...

推荐个好用的路由器吧,方便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个好用的路由器吧,方便设置的。

你要是怕路由器不行,那就京东买一对无线网桥,设置比较简单,试试能用就留下,不能就退货

网友B:
k2 k2p 官改,5G中继,稳定使用几年,是1主k2p,5个k2中继同时使用

网友:
用5G的网桥,买个水星、腾达之类的一对估计在两三百的样子。

楼主:
好的,试试就试试,反正不会怀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2 k2p 官改,5G中继,稳定使用几年,是1主k2p,5个k2中继同时使用

中继后5个k2的ssid是和主k2p相同吗?
我以前试过k2p padavan固件桥接,ssid必须不同才能正常使用,不知道要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继后5个k2的ssid是和主k2p相同吗?
我以前试过k2p padavan固件桥接,ssid必须不同才能正常使用,不知道 ...

固件用官改的, K2P为主(设为能正常上网即可),K2为副(中继), K2 (192.168.2.1)设成跟K2P (192.168.1.1)不同, K2的WIFI 5G去中继 K2P,  K2的WAN口不可用, LAN口, WIFI 5G 2.4G 可正常使用
ssid 设为不同,每个路由器,看起来是独立的,
主路由器可以是别的厂家的, 我的 K2P-->K2 5 个    TY300-->K2 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