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开关电源大虾指导一下,自制开关电源,应该如何入手?

楼主(2023-04-20):
要求:
1.输入电压为12V
2.输出电压为±200V,电流最大为60mA
3.纹波在0.4V以内

查了一些资料,感觉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驱动变压器,后级再整流滤波。
开关电源芯片比较多,感觉UC3843比较常用,准备用这个。
但是变压器是比较大的难题,没涉及过,去定制的话,应该如何提供参数,如何描述?

先抛开变压器,下图能够实现我的需要吗?

网友A:
买个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反过来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反过来用呗。

这是个办法。

网友:
你这输入输出比较固定,应该不会很难,对照3843规格书,看一下TI软件计算一下变压器,就能解决。

网友:
自己做不划算,定制或者,买成品然后自己加DC-DC

网友B:
后面二个电解电容耐压是很大亮点

网友:
我感觉可以到某商城买一个普通的2绕组的磁环变压器,由于它的两个绕组是一样多圈数,可以自己再用细线再将一个绕组多加几圈即可。
这种磁环变压器比较简单,自己也可以绕,E型变压器自己绕就不现实了。

网友C:
SG3525应该可以的,加2个MOS管推挽驱动,对变压器要求不高,随便按照比例绕绕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二个电解电容耐压是很大亮点

参数没改,不用太在意这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SG3525应该可以的,加2个MOS管推挽驱动,对变压器要求不高,随便按照比例绕绕就行。 ...

我现在用uc3843把这个电路焊接了,前面用的稳压电源给,发现输出高压有了,但是前级电流非常大,后级空载,现在开到限流1a都不够。暂时没有找到是哪儿的原因。未安装功率管的时候测过vref和驱动波形,是正确的,当时空载电流也只有20多ma

网友D:
3843是电流型IC,3脚要有MOS电流信号进入。你接地后占空比会直接拉倒最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uc3843把这个电路焊接了,前面用的稳压电源给,发现输出高压有了,但是前级电流非常大,后级空载 ...

经过一系列调整和尝试,终于将空载电流降到30-50ma了,感觉还能继续降,不过满足要求就算了。现在又有个问题,电源文波比较大,交流档测大概有2v多,波形明天上个图,频率只有几十hz,看样子有点像打嗝模式。尖峰挺高。这种有办法滤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43是电流型IC,3脚要有MOS电流信号进入。你接地后占空比会直接拉倒最大。

谢谢,明天尝试中间加个电阻看看。我看手里有个样品就是直接接地,我也就直接接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过一系列调整和尝试,终于将空载电流降到30-50ma了,感觉还能继续降,不过满足要求就算了。现在又有个 ...

下面这个图是空载时候的+200V的电源纹波图

下面这个是接了一个10K电阻后的+200V电源文波图

请大虾帮忙分析一下,这两个纹波,有可能降低吗?

网友:
pcb布局,
吸收回路,开关变压器等都是有瑕疵表现出来就是这样纹波。
批量稳定性才是开关电源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