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下驾驶特斯拉model Y的感受

楼主(2023-04-20):
去年5月份定了长续Y,当时的价格是37万多,到10月份才通知我提车,我没提,浪费了1000块定金。
今年3月初重新订车,价格是311900元,很快3月底通知我提车,保险买了8000,贴膜2700多,再上牌,算把毛坯车提回去了。

我之前开的是油车SUV,还是手动挡,开了有6年了,自从开了电车,油车就停着吃灰。

驾驶感受:
1.提速是真的爽,单踏板模式开起来很轻松,收放自如;

2.跑高速,跑长途,如果不是节假日,充电也很方便,充电,吃饭,上厕所,休息一下,也差不多充满了;

3.高速开AP,开车轻松多了,扶着方向盘即可,很不好的是,你不用动脑,不用动手很容易瞌睡;

4.有可能会误操作的地方:假设限速80的道路,你在低速直行,不小心往下拨一下挡杆,会进入自适应巡航,汽车会一下提速到限速,有可能会吓到自己,以为汽车失控了

5.关于续航:和驾驶习惯有比较大关系,CLTC标准这车有660公里续航,我实际开的话450公里上下;

5.不爽的地方转弯半径太大,特斯拉方向盘只可以转一圈,以前开的油车一把能过得弯,Y要2把方向才能过,要是闹市街头掉头,真的非常很不爽;

6.内饰真的很毛坯,特斯拉养活了很多汽车周边配件的工厂,要是都买,再花5000以上很正常,我目前啥也没买,还是用4S给的垃圾脚垫;

7.绑定手机,不用带钥匙,下车不用锁车,不用关窗户,这也很爽;

8.有的人问我刹车能刹住吗:我一般回复,目前还能刹得住。

网友:
羡慕。希望固态电池出来前,我能攒够钱

网友:
庆幸去年没提车。

网友:
第4点可以设置的,以当前速度作为AP辅助驾驶的最高速度,比如道路限制80,你当前开的40,即使进入AP,也只会跑到40.

网友A:
损失1K,省6W,厉害了

还有一点没说,颠真的很颠,平路一条龙,烂路一条虫。。。

网友:
听说马上又要降价了,真的忍不住要下手了。

网友B:
听说又要大降价了

网友C:
我就怕这个:

3.高速开AP,开车轻松多了,扶着方向盘即可,很不好的是,你不用动脑,不用动手很容易瞌睡;

时间长了,肯定分神,突发事件无法反应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又要大降价了

据说周六会公布,也不一定会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损失1K,省6W,厉害了

还有一点没说,颠真的很颠,平路一条龙,烂路一条虫。。。 ...

这不是说我的台铃电动三轮车吗?我开始不懂,买了辆没有后避震的车(根本不知道)。

网友D:
model Y相当于当年的iphone 4S吧

再等两年,可选性更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损失1K,省6W,厉害了

还有一点没说,颠真的很颠,平路一条龙,烂路一条虫。。。 ...

是不是胎压打得很高?
普通轿车胎压2.2-2.5左右,特斯拉是打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说我的台铃电动三轮车吗?我开始不懂,买了辆没有后避震的车(根本不知道)。 ...

避震偏硬,没法和轿车和一般的城市SUV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胎压打得很高?
普通轿车胎压2.2-2.5左右,特斯拉是打多少?

厂家建议冷胎压2.9,开起来分分钟3.0~3.1 是比一般的车要高,不过我试过调低了,有点改善,但还是太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del Y相当于当年的iphone 4S吧

再等两年,可选性更多

早买早用,永远也买不到最好的Tesla。。

楼主:
说个题外话,本来准备提X5的,后来还是算了。
很讨厌其他车企的销售模式,挨个4S联系,挨个砍价,送些不值钱的配件,麻烦,套路多。特斯拉简单,和谁定,在官网定价格都一样,定贵了,提车价格下来,按便宜的来,定便宜了,提车时候涨价了,按定的来,童叟无欺,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个题外话,本来准备提X5的,后来还是算了。
很讨厌其他车企的销售模式,挨个4S联系,挨个砍价,送些不值 ...

恭喜楼主喜提爱车。

网友:
坐等降价.....研究.....,油价已经8.0+了....到年底搞到10元不是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就怕这个:

3.高速开AP,开车轻松多了,扶着方向盘即可,很不好的是,你不用动脑,不用动手很容易瞌睡; ...

清明节跑了将近3000公里。个人感觉已经没办法离开AP了。特别是在前后没有一辆车的时候,可以在中间车道,开了AP后基本不用动脑子。当然,在车多的时候还是会时刻保持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清明节跑了将近3000公里。个人感觉已经没办法离开AP了。特别是在前后没有一辆车的时候,可以在中间车道, ...

丰田的大部分新车也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G:
特斯拉AP到底是个什么功能?可以完全放开手和脚吗?红灯可以自己停吗?可以自己避开雪糕筒等障碍物吗?能自动变道超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说我的台铃电动三轮车吗?我开始不懂,买了辆没有后避震的车(根本不知道)。 ...

极大概率是降价,香港美国都降了

网友A:
近几天,开了1500KM,打开AP,轻轻松松,只需关注路况,无论白天,黑夜,暴雨天,都是稳如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几天,开了1500KM,打开AP,轻轻松松,只需关注路况,无论白天,黑夜,暴雨天,都是稳如狗 ...

你有没有觉得转弯半径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几天,开了1500KM,打开AP,轻轻松松,只需关注路况,无论白天,黑夜,暴雨天,都是稳如狗 ...

TSL没试过,开过L2的日产系例,从深圳开到浙江来回2000多,还是不太放心这个,白天,路况好,几乎没问题,要是晚上加下点雨,就没人靠普了。
特别是在浙江哪边山多弯急,有两次转不过来,是人工干与的。
不过晚上长途,人确实轻松不少,进广东后,基本就自动驾驶了,走中间车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丰田的大部分新车也都有这个功能

屏幕可以显示识别到的路线和周围车辆吗?没有的话感觉像盲开一样,安全感差别很大的。

网友:
贴膜是玻璃?车身改色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怕这个:

3.高速开AP,开车轻松多了,扶着方向盘即可,很不好的是,你不用动脑,不用动手很容易瞌睡; ...

没有AP也会犯困,但有AP会安全很多,瞌睡时,ap在接管着车辆的同时,也会通过报警,震动,等各种办法把人搞醒。没有ap的话,一犯困,有可能就直接出事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特斯拉AP到底是个什么功能?可以完全放开手和脚吗?红灯可以自己停吗?可以自己避开雪糕筒等障碍物吗?能自 ...

用雪糕筒切换车道要注意了,车子有时会撞上去的。需要一直扶着方向盘,有时感觉感应不到手了,会提示你动一下方向盘。开辅助驾驶时,遇到前方旁边车道有车,有时会自动减一下速,感觉有顿挫感,如果是我驾驶,完全没有必要减速的。还有这个召唤功能,比鸡肋还鸡肋,买车前还以为可以不用下楼临时挪车了,结果是在小区大概率用不了,客服说卫星信号差。但这些都不影响我继续折腾它。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雪糕筒切换车道要注意了,车子有时会撞上去的。需要一直扶着方向盘,有时感觉感应不到手了,会提示你 ...

确实有这个问题

网友:
等15万的特斯拉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屏幕可以显示识别到的路线和周围车辆吗?没有的话感觉像盲开一样,安全感差别很大的。 ...

屏幕不显示,前方车辆和车道实线可以识别。
打左转向会自动加速,协助超车。

网友:
L2辅助驾驶,使用起来的确不错,弯道不太急的时候特别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觉得转弯半径太大?

是有点大,窄路不好调头,影响不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屏幕不显示,前方车辆和车道实线可以识别。
打左转向会自动加速,协助超车。 ...

不显示,怎么确认它识别到了,或者识别对了没有?

打转向是协助自动变道超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怕这个:

3.高速开AP,开车轻松多了,扶着方向盘即可,很不好的是,你不用动脑,不用动手很容易瞌睡; ...

也是好事的,我老家河南,基本上每年过年会回去一趟,10年开始有车的,开始几年还行,现在开车内心已无波澜,长途开车偶尔真会瞌睡,尤其是晚上,内地的高速有时候半天没车,静悄悄,一车人全在呼呼大睡,有辅助我感觉应该会好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显示,怎么确认它识别到了,或者识别对了没有?

打转向是协助自动变道超车吗? ...

是否识别标志线,会有提示的。显示和声音提示。
目前只有左转向会判断要超车

网友:
L2级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