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新能源汽车还能这么坑人,电池“饿死”了,厂家不保修需要自费十几万

楼主(2023-04-20):
【没想到新能源汽车还能这么坑人,电池“饿死”了—新能源汽车维修-哔哩哔哩】 https://b23.tv/GRgBGRD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UmRvR-LW_dW-BEaAtJ5lw
提取码:99cz
(2.03mb)

网友A:
久放没有切断所有供电。电池BMS太差会过多的消耗电池电量。电池质量太差,自放电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久放没有切断所有供电。电池BMS太差会过多的消耗电池电量。电池质量太差,自放电太大。

保护板也保护不了过放,

任何锂电池,在保护板过放保护后都需要在1个月内充电,除非上限设置的很高的保护板,那样就不能完全放出锂电池的电量了。

我在用的1.5V恒压锂电,聚吉品牌,说明书写的输出0V时(保护板低压保护了),需要在10天内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也保护不了过放,

任何锂电池,在保护板过放保护后都需要在1个月内充电,除非上限设置的很高的保 ...

哦现在还有1.5v的恒牙锂电了呀?那岂不就是标准干电池了?这个和普通碱性电池容量哪个更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现在还有1.5v的恒牙锂电了呀?那岂不就是标准干电池了?这个和普通碱性电池容量哪个更大呢? ...

早就有了,但太贵了,觉得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现在还有1.5v的恒牙锂电了呀?那岂不就是标准干电池了?这个和普通碱性电池容量哪个更大呢? ...

差不多,有点是全程高压1.5V输出,镍氢或者碱性碳性,后期都是1V  1.2V放电,电压低

聚吉有2000和2800毫瓦时能量的,不是毫安时,论毫安时,恒压电池吃亏,因为1.2V 2000mah,是2400毫瓦时能量

恒压1.5V  2000mah 是3000毫瓦时能量

恒压锂电是全程1.5V放电,锂电池即将低压保护时,有一小段时间是1.1V输出,提示用电设备电量低,然后0V,充电就是电池正负极5V即可,电池内部有电路

闲鱼某个广西卖家, 2000毫瓦时的9元一节。

网友:
好的那不错,回头搞两个来测试看看。
不晓得安全性如何,和常见的锂电池

网友D:
1.5v的锂电池,都是普通锂电池用芯片转的1.5v。
钛酸锂,磷酸铁锂耐过放能力强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v的锂电池,都是普通锂电池用芯片转的1.5v。
钛酸锂,磷酸铁锂耐过放能力强很多。 ...

晕,原来这样,我就说没有看到过锂基的化学特性变成1.5V了,不都是高压的嘛

网友:
我的拖地机器人,一年没用,电池也饿死了,充不进去电。

后来我用了可调电源强行充电就把它重新激活了。续航几乎没有缩短。

网友:
动力锂电池是不能空电存放的,要70%电量存放。

网友E:
呃。。我前几天把10年前买的sony微单翻出来,至少放柜子里5年吧。电池也能正常充电,充好也能正常开机使用,为啥电池没饿死?当时我是有电池已经坏了的心里准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呃。。我前几天把10年前买的sony微单翻出来,至少放柜子里5年吧。电池也能正常充电,充好也能正常开机使用 ...

你的应该是最古老的充电池:镍镉充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呃。。我前几天把10年前买的sony微单翻出来,至少放柜子里5年吧。电池也能正常充电,充好也能正常开机使用 ...

我的大疆无人机,就放了半年,电池就报废了

网友:
和系统静态电流有关,如果低压保护之后没有及时充电,系统又一直有静态电流继续放电,肯定会报废的

网友:
自从买了价值十多万一个的镍镉蓄电池后,我才知道原来哪里有啥所谓的过放一说,因为那玩意运输的时候都是要求把电放完并且用短路线把正负极严格短路才行,
完了重新充电就满血复活了。。。

网友:
手机电池存在这个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