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量128K以上的低成本单片机怎么选型?

楼主(2023-04-20):
容量128K以上的单片机怎么选型?手头有一个活,人机交互菜单内容很多,能找到RAM大一些的当然好,但不现实。只好寻找Flash大一些的,看了几家M0系列的,基本上就是32K、48K、64K的。所以咨询大家,成本5元以内,带SPI功能,Flash容量尽量大。

网友:
STM32G0系列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重复发帖

网友A:
国产的XXX32F103CBT6 应该可以做到4rmb以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XXX32F103CBT6 应该可以做到4rmb以内吧

还做不到

网友:
lz可以问问中微的mcu,据说是行业地板价

网友:
合宙的  Air32F103  好像满足

网友B:
杰里1块多的蓝牙mcu,72KB RAM,  256KB flash

网友:
外挂个FLASH不行吗?几十兆的外挂flash也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杰里1块多的蓝牙mcu,72KB RAM,  256KB flash

这个价格十分诱人,以前不了解,稳定性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杰里1块多的蓝牙mcu,72KB RAM,  256KB flash

杰理sdk 很难用啊,还是用沁恒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杰理sdk 很难用啊,还是用沁恒的好……

沁恒的容量大价格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沁恒的容量大价格低?

你可以上沁恒的官网看看啊。价格比杰理的高一些,但历程比杰理的容易上手。

网友:
只有FLASH,RAM,SPI的要求?
这样的需求只要有量,5块钱以内很多品牌可以做了,或者说大部分国产MCU都可以做到这个价格,M0/M4 128/256K 的批量价格大多是低于5块的

很多带蓝牙,WiFi的SOC,价格都可以做到5块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十分诱人,以前不了解,稳定性可靠性怎么样?

一分钱一分货。

正如前楼所说,wifi soc,esp8285, esp32-c3 之类
有的几百Kram 内置4Mflash的版本也仅仅7元

网友D:
5块以内很多选择啊,AIR32F103可能最好,因为最便宜的信号都可以解锁96K RAM, FLASH本身就是128起

网友:
gd32f303cct6, 256k/48k, 优信5.x还是6.x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块以内很多选择啊,AIR32F103可能最好,因为最便宜的信号都可以解锁96K RAM, FLASH本身就是128起 ...

这个你是用lua开发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是用lua开发么?

mdk支持lua编程不
LUA很容易上手,编程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dk支持lua编程不
LUA很容易上手,编程方便.

都lua了,还有mdk干嘛?随便一个编辑器就可以写lua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lua了,还有mdk干嘛?随便一个编辑器就可以写lua了啊

单片机用

网友H:
STC32G12K128   32位除,16位除,端口的位操作, 2组 CAN  ,USB, FLASH 128K, SRAM 12K, 32位 8051,  高精准12位ADC,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I2C )   ====LQFP64  4元含税   小管脚的价格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mdk支持lua编程不
LUA很容易上手,编程方便.

我也不知道,买了个air32f103还在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是用lua开发么?

和STM32F103是一样的,软件都不要改,只是用了40nm工艺,主频可以做到216MHz,108M以内零等待。

还有增强功能,比如USB内置上拉电阻等

全系列96K ram,有人解锁了并获得了合宙的确认,但是量产各位要掂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C32G12K128   32位除,16位除,端口的位操作, 2组 CAN  ,USB, FLASH 128K, SRAM 12K, 32位 ...

需要256K的空间,好像STC没有这么大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