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灯光可以给太阳能板充电吗?

楼主(2023-04-20):
充电宝面积大小的太阳能板,6V 100ma左右,长期在普通的LED灯光下面照着,可以给3.7V锂电池充电?

是否需要增加什么电路呢

网友:
白炽灯可以,而且要离很近。

网友:
可以的,光够强就行

网友:
上学时试过,月光下都有电压输出,很弱鸡就是了?

网友:
计算器,那块太阳能板就能在灯下正常工作,远近都行

网友:
弱光型专用的

网友A:
把你家浴霸打开~你再试试。

网友B:
就怕你是想用个手电筒照在上面然后发电给手电筒供电,驱动手电筒继续给太阳板,这样就周而复始了  好主意

网友:
这不就是达文西手电筒原理吗,拿一只发光的手电筒去照另外一只太阳能手电筒 ,就会自动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怕你是想用个手电筒照在上面然后发电给手电筒供电,驱动手电筒继续给太阳板,这样就周而复始了  好 ...

利用照明的灯光,不是特意用手电筒去照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照明的灯光,不是特意用手电筒去照射

灯的发光转换效率 * 开灯电力总消耗 * 太阳能板的吸收转换效率 * (太阳能板的吸收面积 / 发光灯的照射总面积) = 转换后的获取电力总功率

获取的这点电力还能驱动啥? 靠得很近的话大概还能勉强驱动一个太阳能的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家浴霸打开~你再试试。

这个有点浪费了

网友:
韦伯望远镜在拉格朗日点也是用的太阳能板,航天级别的,据说效率可到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照明的灯光,不是特意用手电筒去照射

肯定是可以的啊,你就是捉一只萤火虫去照射估计都可以产生电的。
问题关键在于能产生多少电,你要用LED照射后去给电池充电,太笼统了。led发光强度大概有多少,电池又要怎么充。再不行你自己实践一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嘛

网友C:
工业光伏板 mppt 点要求的光强一般为 1kw/m^2,此时每平米大约能有200w的电输出,对应 20% 效率。

这光强大约等于距离 100w 白炽灯 9cm 位置的亮度。你若用低亮度、垃圾滴胶光伏板,就自己算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业光伏板 mppt 点要求的光强一般为 1kw/m^2,此时每平米大约能有200w的电输出,对应 20% 效率。

这光强 ...

请问是不是滴胶的大都是垃圾?

我去年做了一个太阳能充电测试板,用了一个10cm见方的宁波产的滴胶板,夏天太阳下晒了三四天才把一个几千毫安时的锂电池充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不是滴胶的大都是垃圾?

我去年做了一个太阳能充电测试板,用了一个10cm见方的宁波产的滴胶板,夏 ...

板材不论,胶就没几个像样的。

大都是几个月的强紫外线下来,胶就模糊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材不论,胶就没几个像样的。

大都是几个月的强紫外线下来,胶就模糊不清了 ...

明白了,谢谢。

网友E:
同样的需求,总结一下就是需要在弱光(屋内自然灯光)下、能输出5V级别(电流可以很小,哪怕10uA)的光电池 ,,,不知道哪里有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需求,总结一下就是需要在弱光(屋内自然灯光)下、能输出5V级别(电流可以很小,哪怕10uA)的光电池 ...

按照光强(灯功率 * 发光效率 / 球壳面积)、光伏效率(10-20%)可以估算光伏面积。

面积够了,多弱的光都给你发足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