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SOT23的60v+3a+N沟道MOS管

楼主(2023-04-20):
以前用的SOT23的100v3a+N沟道MOS管 GT1003B 当时才2毛多1个,现在去淘宝搜了下,都没有货了
有没有便宜又大碗的替换产品推荐?
耐压大于60V,SOT23 ,3A+,N沟道MOS管

网友A:
大于60V,SOT23 ,3A+, 不存在吧?三个条件去掉其中一个都很好找。

网友:
AP2310 (si23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于60V,SOT23 ,3A+, 不存在吧?三个条件去掉其中一个都很好找。

各大电子市场一筛一大片,也不是那么难找

网友:
这个参数不要信 sot23 500mA顶天了

网友:
NCE6003 60V/3A

网友:
大把的,比如UT3N06G-AE3-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于60V,SOT23 ,3A+, 不存在吧?三个条件去掉其中一个都很好找。

很好找啊,我一直用的就是这个参数,某商城找,

网友:
经常用的3401就是40V,3A的参数吧,60V的应该也有。

网友:
si2310/A  MDD,goodwork的都两三毛钱
si2308A
si2328DS  100V,3.5A

网友:
嘉立创商城用筛选器筛选,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