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机器视觉识别电子元件问题,

楼主(2023-04-21):
想做一个简单的识别线路板上电解电容,是否存在,和极性有没有插反,尽量低成本,不考虑成品的工业相机,智能工业相机之类的,想用90年代的这种bnc接口的松下,这种是淘汰smt设备上的,不知道行不行,东西只是网上看了下,很便宜,一套相机加镜头100左右,计算用台式机+opencv,

网友:
光线充足,移动速度不快,是不是用个好点usb摄像头也行呢

网友:
光源一定要稳定
镜头要合适
其他就是软件了。

当然高速要靠摄像头本身。
低速普通的就行。如果 不怕 便宜货 图像有变形的话(能软件校准)。

网友A:
K210 M5模块,现成的,拿来即用。

网友B:
工业相机和普通相机最主要的区别是未经压缩美化差值,原始的反应了客观事物。

工业相机需要关注的是分辨率(影响用什么接口,因为图像没有压缩特别是没做插值,所以数据量很大),最低照度,帧数(这个大多数情况下和分辨率结合起来计算数据量,进而决定接口类型,一般来说usb最慢,网口较快,专用接口最快),最低快门时间(这个和帧数还不一样,反应的是成像需要最低的时间,关系到物料以什么速度运动),黑白还是彩色(很多算法本身针对黑白图片,所以彩色图片没意义),还有镜头口径,镜头焦距等等。
工业相机和民用相机真心不一样,参数维度很多,不能简单根据接口类型确定、
另外这个bnc接口的是模拟输出,需要采集卡,采集卡的分辨率帧率,这个模拟信号的清晰度(那个年代应该叫线数)也不能确定。
smt上的摄像头有两种,一种是视野比较大,一种视野很小,专门拍单个器件(机械手吸着器件让摄像头拍一下判断角度然后往板子上贴),你的目标如果是整个板子判断若干电容,后一种不合适,如果你的目标就是位置已知而且摄像头可以贴上去拍的情况,后一种没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个采集卡,用电脑看看你的摄像头拍出来是什么效果,用你的算法跑一跑,看看能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相机和普通相机最主要的区别是未经压缩美化差值,原始的反应了客观事物。

工业相机需要关注的是分辨率 ...

谢谢坛友,我上传这两张松下摄像头,官网,其他地方,完全找不到任何资料,正考虑买个采集卡试试,
不知道那种很便宜的,几十块甚至十几块,usb接口的,是否可以?

网友C:
这种项目,说真的,当你还在考虑心疼几十几百块成本的时候,你就已经在项目失败的路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项目,说真的,当你还在考虑心疼几十几百块成本的时候,你就已经在项目失败的路上了。。。 ...

不能再赞同了

网友D:
为什么不考虑网络相机?几十块一个的,换个无畸变镜头,把自动曝光,自动白平衡关了,光源整好些,感觉很爽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项目,说真的,当你还在考虑心疼几十几百块成本的时候,你就已经在项目失败的路上了。。。 ...

谢谢坛友指点,自己个人兴趣,不想投入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考虑网络相机?几十块一个的,换个无畸变镜头,把自动曝光,自动白平衡关了,光源整好些,感觉很爽 ...

坛友好 有什么型号推荐的吗

网友D:
坛友好 海康大华一大堆,正品里面挑便宜的整整吧

网友:
几百元无所谓,关键识别软件有现成的吗?  比如识别漏焊,漏贴的。极性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K210 M5模块,现成的,拿来即用。

看起来不错,不知道有人做好对应软件,只要设置就能用。比如虚焊,漏焊管脚。物料缺失否,极性反否,贴片虚焊后。固定好摄像头,放上pcba  3秒能出结果 就使用价值大啊。

网友E:
K210 M5   坛友推荐这个怎么样,楼主能先实现缺料,极性反,管脚漏焊就行,虚焊这个可能有点难。 做出成品 卖2000元 都行。估计不少人要,我都想买
目标比如200个电子元件的PCBA,3s出结果。 拿一块完好的PCBA学习下,然后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K210 M5   坛友推荐这个怎么样,楼主能先实现缺料,极性反,管脚漏焊就行,虚焊这个可能有点难。 做出成品 ...

你的要求,2000后面再加两个零看能不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友好 海康大华一大堆,正品里面挑便宜的整整吧

谢谢坛友,刚开始试过这种摄像头,镜头首先就是个大问题,才考虑淘汰的smt设备拆机货,硬件方面不达标,靠软件来后期处理,太难了,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