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这个连接件的名称及供货渠道

楼主(2023-04-21):
如图,大号的耳机接口(TRRS)连接件,但没找到这种成套的连接件,各位见多识广的大佬帮看下,有名称或购买渠道都可以,谢谢了

网友A:
看上去有点像滑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有点像滑环

可以插拔的的连接器,相当于滑环连接,可以绕同心轴转动。

图片裁剪了,怎么还这么大啊

网友B:
至少要量量 前面的直径,长度再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量量 前面的直径,长度再问吧?

嗯,量了插头的金属环触点直径7.5mm。
3.5mm 的TRS TRRS   3触点,4触点看到的多,5触点的只见过字面的
6.5mm的很少

这个是用来可插拔的旋转连接件,看样子应该不是定制件吧?

这个连接件是RG公司的探管内部连接件,4触点,5触点,6触点都有 ,很好用想用起来,无奈找不到货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