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在断开的瞬间干扰Plc接近开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4-21):
PLC的输入点在电磁阀断开的瞬间会被干扰.表现为误动作。接近开关也会被干扰。开关上面的灯会亮一下。原因是什么?是不是那个继电器在断开的瞬间?产生的火花?往继电器触点上加rc吸收单元管用吗?

网友A:
交流加RC,直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加RC,直流加续流二极管。

做PLC的同事
一般都不知道啥是续流二极管
基本上不和硬件打交道
再说硬件也是麻烦

网友:
空间辐射干扰。
我知道有个产品,电磁阀释放瞬间,嵌入式打印机都会受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加RC,直流加续流二极管。

是往控制电磁阀的继电器上装RC吸收电路吗?

网友:
在电池阀负极两端并一个二极管,注意方向,别反了
线圈在上电和掉电的瞬间,因为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导致电磁辐射瞬间很大,不知道是否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往控制电磁阀的继电器上装RC吸收电路吗?

紧靠电磁阀,不能经过一段线然后在plc那边接,那样也没用。
不过即使加了,线也不应紧靠一起走

网友B:
电磁阀线圈是感性负载,硬切断会有干扰,直流线圈可以使用带续流二极管的插头缓解干扰问题,代价是降低电磁阀的切换速度。

网友:
做工控的一般不会对干扰理解的那么仔细、偏偏工控的环境干扰又特大,所以做工控产品(包括传感器,比如楼主的接近开关)有实力的厂家做的产品抗干扰都是重中之重,不过你要是图便宜买杂牌子嘛,,,,,,那你就得有那个水平去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建议重新对器件选型,否则后患无穷。

几个电磁阀的干扰相对于更恶劣的工控场景,真不算什么。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接近开关受干扰导致有输出,然后送到PLC输入了,换个好点的接近开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加RC,直流加续流二极管。

加了续流很多地方就不能用了,释放太慢

网友:
在接触器上加线圈和在控制接触器的继电器上加线圈哪个更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接近开关受干扰导致有输出,然后送到PLC输入了,换个好点的接近开关试试。 ...

就是接近开关受干扰引起的,我往电磁阀上面装了吸收电路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线圈是感性负载,硬切断会有干扰,直流线圈可以使用带续流二极管的插头缓解干扰问题,代价是降低电磁 ...

电磁阀的线圈是220V交流的,我用接触器灭弧那种RC吸收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接近开关受干扰引起的,我往电磁阀上面装了吸收电路好多了

怎么装的,安装在触点两端吗? RC形式的吗?  啥参数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装的,安装在触点两端吗? RC形式的吗?  啥参数配置?

47欧的电阻 1uf电容串联在控制继电器的触点上

网友:
这个施奈德有现成的37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