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5飞机悬停表演

楼主(2023-04-22):
一位中国网友,在美国拍下了F35飞机悬停表演的视频

视频
https://video.h5.weibo.cn/1034:4891640465391791/4891647768527272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uXStjJJ2YH0yPE7SLlHsg
提取码:d3w8
(3.59mb)

网友A:
喷气式战斗机是怎么做到悬停的?如果这也可以那还有啥起飞跑道要求,不就跟直升机一样了

网友:
胸口上有个大风扇在吹风,然后屁股的喷管可以弯曲90度朝下面也喷,于是不就成了垂直上下运动了嘛

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他哪那个风扇用的盖子打开后还可以直接向前飞,那不是一堵墙了吗,是阻碍向前飞行的,可见其喷气推力有多强,其风扇盖子强度有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气式战斗机是怎么做到悬停的?如果这也可以那还有啥起飞跑道要求,不就跟直升机一样了 ...

完成这动作的是F35B型,垂直升降靠尾喷管和前面的推力风扇配合完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喷气式战斗机是怎么做到悬停的?如果这也可以那还有啥起飞跑道要求,不就跟直升机一样了 ...

F-35B严格来讲叫做STOVL,即短距离起飞垂直降落,带了弹药和燃油没办法垂直起飞,必须短距离滑跃起飞,打完回航轻了才可以垂直降落。

最极端情况下也可以只装少量弹药和燃油垂直起飞,然后马上空中加油。

网友:
等到了未来,人类可以轻易摆脱地心引力

网友C:
最不可思议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英国垂直起降战斗机,如果放在那时候横向对比简直有点不可想象的赶脚,太科幻。没有去看鹞式的原理是啥,肯定是没有前面胸口的风扇了,只靠喷管给力的,不像F35一眼就看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不可思议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英国垂直起降战斗机,如果放在那时候横向对比简直有点不可想象的赶脚,太科幻。 ...

鹞式也是喷口翻转,机身两个大的向下提供升力,翼尖的喷嘴提供控制

【英国鹞式战斗机(上)——起源与发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英国鹞式战斗机(下)——改进与使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网友:
引用 网友B:
F-35B严格来讲叫做STOVL,即短距离起飞垂直降落,带了弹药和燃油没办法垂直起飞,必须短距离滑跃起飞,打 ...

我们能看见的,只是金山一角......很多装备,都是更加领先和意想不到的哦!
X47系列据说已经报废....但是......过于先进的让你知道,不就中招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鹞式也是喷口翻转,机身两个大的向下提供升力,翼尖的喷嘴提供控制

哦原来翼尖有力,我就说怎么不能一眼看明白。

网友:
一位中国网友,在美国拍下了F35飞机悬停表演的视频

拍航母的进去了,这不得牢底坐穿呐?

网友:
呵呵,小红粉们嘲笑的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