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现在99%的栅极驱动芯片都自带死区,那STM32的死区...

楼主(2023-04-22):
感觉现在看到的99%的栅极驱动芯片都自带死区,

如果用了带死区的栅极驱动芯片,那STM32的死区配置,还需要做吗?

网友A:
不需要
驱动器的死区时间能满足的话直接PWM驱动就可以了。
我们2103一直都是这样用的,还没出过问题。
一路PWM就可以正反转,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驱动器的死区时间能满足的话直接PWM驱动就可以了。
我们2103一直都是这样用的,还没出过问题。

一直觉得,用2103这种,不如用2104来的灵活。

楼主:
用2103,不能做到带电释放电机,
而2104可以带电释放电机。

网友B:
但是我发现也好鬼多不带死区的….之前代理推荐,用上,调试时候就吃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发现也好鬼多不带死区的….之前代理推荐,用上,调试时候就吃亏过

说几个型号看看。

我只知道:LM5109、IRS21867、SLM21867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几个型号看看。

我只知道:LM5109、IRS21867、SLM21867

IRS21867.....

IR2010好像也没?只是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几个型号看看。

我只知道:LM5109、IRS21867、SLM21867

另外我发现也有好多应用,IC集成2个高边驱动的,也用作一高一低来使用,此时貌似也是完全无死区的,不知道这样用的好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S21867.....

IR2010好像也没?只是没用过

IR2010 这种SOIC16W封装的器件基本已经淘汰不生产了,目前价格死贵

网友C:
芯片自带的死区是固定的,或者设置范围比较小,保证驱动的基本需要。

STM32高级定时器死区可以配置,根据频率可以设置不同长度。可以更加有效降低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自带的死区是固定的,或者设置范围比较小,保证驱动的基本需要。

STM32高级定时器死区可以配置,根据 ...

那假如用了带死区的栅极驱动,

STM32还该不该去配置死区?

加入配置了,会不会有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假如用了带死区的栅极驱动,

STM32还该不该去配置死区?

可配置死区,也可不配,用示波器确认mos工作状态,stm32配置一个合适的,可以降低部分发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2103,不能做到带电释放电机,
而2104可以带电释放电机。

请问老哥,带电释放电机,是指什么呢?

网友:
需要  ,你是没碰到过  山寨的MOSFET    我之前进口的mosfet 不会冒烟  也不会发热 好好的

后来供应商哪里弄了一批mosfet 换上 工作几分钟冒烟     ,  后短接了mosfet上的 那个小几十欧的电阻 ,就不冒烟了 (如果你的 stm32 自带死区,碰到再烂的mos 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哥,带电释放电机,是指什么呢?

假如2103,你用单路pwm,那么它要么输出上开下关,要么上关下开。没有第三种状态了。
如果2104,在2103基础上,多了一个SD引脚,可以有第三种状态:上关下关。当处于上关下关的时候,电机绕组就是自由状态,也就是释放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2103,你用单路pwm,那么它要么输出上开下关,要么上关下开。没有第三种状态了。
如果2104,在2103基 ...

也就是快衰,慢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几个型号看看。

我只知道:LM5109、IRS21867、SLM21867

7842,今天看到一个,也是不带死区的

楼主(2023-09-10):
引用 网友B:
7842,今天看到一个,也是不带死区的

再加一个 EG3116D

不带死区。

实测波形优秀程度  SLM21867  >  IRS21867 > EG311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