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两个以太网MAC的单片机?

楼主(2023-04-23):
看到的单片机一般就一个以太网MAC ,有没有两个的。
还有以太网级联除了Ethercat那种集束帧的方式,还有别的级联的方案吗。不用交换机的那种星型连接

网友:
nxp的cortex-M7有双网口的
除了ethercat还有其他的,不过一般都要求专用芯片,除非协议完全开源,自己实现;另外也可以自己写一个协议

网友A:
看这个界面的视频介绍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 ... ethernet/10base-t1s

网友:
ethercat的芯片SOC有没有推荐的了?
好用便宜的.....

网友B:
AX58100,试了下还可以,做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界面的视频介绍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solutions/ethernet-technology/single-pair-ether ...

非常谢谢 ,兼有以太网与CAN 通信的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AX58100,试了下还可以,做IO

留意过这个芯片,还没有用上,有没有资料参考下?

网友:
百度AX58100就好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新唐 NUC980

另外一个端口,可以当成HUB成给另外一个设备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一个端口,可以当成HUB成给另外一个设备用吗?

可以,跑linux软路由,转发之类的随便搞

网友:
nuc980好芯片,linux跑起来舒服的很

网友:
imx6ull也可以

不过我倾向选交换机芯片+端口VLAN解决

网友E:
先辑 HPM6750 双核RISC 800M 双千兆 4个canf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一个端口,可以当成HUB成给另外一个设备用吗?

硬件不能这样干, 如果要HUB, 那么普通的单片机加个通用的HUB芯片, 如KSZ8863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辑 HPM6750 双核RISC 800M 双千兆 4个canfd

这个芯片牛,价格也美丽

网友:
有啊,ASIX ,你搜搜,2个MAC,ethercat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辑 HPM6750 双核RISC 800M 双千兆 4个canfd

请问好用吗?有没有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好用吗?有没有坑?

刚开始接触, 还没用过

网友(2023-06-07):
stm32mp157,双千兆网口

网友:
stm32mp135,双千兆网口,双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