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RTT NANO+浮点数运算进入rt_hw_hard_fault_exception问题

楼主(2023-04-23):
用的MDK,在任务里运行如下代码,fidtemp、fidtem1、fidtemp2都是float型,MicroLib勾了,任务堆栈开到2048了,光fidtemp=(float)fidsum/20;是不会跑死的,只要把下面的一行取消注释就死机,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fidtemp=fidsum/20;
//                        fidtemp=fidtemp*fidtemp;
//                        fidtemp1=(6.667*fidtemp)/10000000;
//                        fidtemp2=(1.205*fidtemp)/100000000;
//                        fidjieguo=fidtemp1+fidtemp2-0.0006372f;

网友:
rtt是不是用自带的lib,不使用microlib

网友:
浮点出错首先检查变量地址看看是否没有4字节对齐。

网友:
用doubl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