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P3源文件去刻录CD有意义吗?

楼主(2023-04-23):
找电脑城的人刻录音乐CD碟选的歌都是MP3格式的,MP3不都是有损压缩吗 用MP3格式的歌曲刻录进CD里和直接播放MP3有区别吗?

网友:
没有区别。CD 只是个载体。即使你将 MP3 转换为 WAV 格式刻录到 CD 里头去,它还是 MP3 的音质。
如果 MP3 是 320k 码率的话,就当它是 CD 音质吧

网友:
只是方便用CD机播放而已,与音质无关

网友A:
高端的CD机,是播放不了MP3的。

网友B:
mp3 转 wav 也是有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的CD机,是播放不了MP3的。

他不是直接播放MP3 他是先把MP3转换成CD的格式然后刻进碟里,3MB的源文件刻出来100多M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3 转 wav 也是有损~

我也是觉得

网友:
反正自己听不出来,刻了就刻了

网友:
9成的人是分辨不出这个区别的

网友:
如果目的是提高音质,就没有意义
如果目的是让不支持MP3只支持CD的设备可以播放特定的音乐,那就有意义

网友:
chatgpt咋看这个事情
    如果您需要在CD播放器上播放音频,那么将MP3文件刻录到CD上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先转换MP3文件为CD音频格式,即一般称之为“WAV”或“AIFF”格式,因为CD只支持这种格式。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MP3原始文件压缩过程中已经损失了一定的音频质量,而且在将其转换为WAV或AIFF格式时,也会存在一定的转换损失。因此,最后得到的CD音频质量可能会比原始MP3文件要差一些。

如果您需要更高质量的音频,建议使用高质量的源文件,例如无损压缩如FLAC或ALAC等,以确保音频质量不受过多损失。

网友:
说来AI增强画质挺常见,效果还可以,
AI增强音质似乎不多见啊,能把MP3增强成FLAC水平吗

网友C:
你应该问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去刻录CD。

玩音响的不会拿MP3去刻录CD,不玩音响的买个能插U盘的蓝牙音箱也就几十块钱,为什么刻录CD这种事情还会有市场?

网友:
抓轨的无损档刻cd,效果还是可以的,mp3刻cd就没啥意义了,另外,用不同的速度刻,音质确实也不一样的,抓轨用不同机子,不同速度来抓,也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问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去刻录CD。

玩音响的不会拿MP3去刻录CD,不玩音响的买个能插U盘的蓝牙音箱也就几 ...

车上用的据说音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上用的据说音质好

现在还有哪台车机不支持插U盘放MP3?

网友:
FLAC 和APE 或者ISO原盘去刻录会好一些

网友:
cd有两重意思,楼主指的是要无损音乐刻录进cd光盘,结果得到的是mp3音频的cd光盘。

楼主还是听mp3吧,毕竟那个抓狂表情都出现了听cd或者mp3都一样,无法沉浸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上用的据说音质好

直接把ape或者flac或者wav音乐放优盘用车机播放也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问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去刻录CD。

玩音响的不会拿MP3去刻录CD,不玩音响的买个能插U盘的蓝牙音箱也就几 ...

这个每个人的要求千奇百怪....

我做汽车导航媒体后装的,有些丰田车,个别人死活还要保留有卡带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每个人的要求千奇百怪....

我做汽车导航媒体后装的,有些丰田车,个别人死活还要保留有卡带功能.... ...

现在居然还有卡带机。。想淘一个 ,有推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居然还有卡带机。。想淘一个 ,有推荐吗?

最简单找淘宝买啊.....买个卡带播放机,AUX输出就OK

车上的话,就找丰田吧,12代皇冠之类的CD机...

=====

很多老车的CD机都有卡带的,不过个人不一定能用的起来,接线,有些还要总线驱动才能用

网友:
我曾经用上万的音响反复试听同一首wav格式和转成mp3格式的同一首歌,听不出一点儿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找淘宝买啊.....买个卡带播放机,AUX输出就OK

车上的话,就找丰田吧,12代皇冠之类的CD机...

车上的卡带机还要总线驱动啊。。那个时候就那么复杂了吗。。好吧,我找找看,谢谢